求助:3.3V开关电源做小改动变9V?

楼主(2006-04-27):
各位高手:本人有小量由A6351(sk373)和TL431控制的开关电源,输出为3.3V。现想做微小改动使输出为9V(TL431的分压电阻为1.68K),如何改?请各位支招,谢谢了!

网友A:
即是开关电源就有开关变压器,
改动电压幅度太大,约3倍,我想不动开关变压器可能不行。
若电压变化幅度小,动动取样电阻还行,加大取样上偏电阻电压可升高。
没见电路不易说清。

楼主:
曾试过加大取样下偏电阻到7k,电压6v多一点,电阻再大一点停振。

网友B:
动动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