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

楼主(2006-04-27):
 一台检测设备,对电子元器件进行预冲击,冲击初始为36V,100A。随着电流通过元器件发热电阻增加,保持36V横压,采集电流随时间变化的数值。冲击时间为0.1s-0.2s。
初步打算用霍尔传感器记录,但有人说精度不够。还有人建议用NI的产品。
请教各位高手,用什么方式可以做的很精确,而且要记录图形?

网友A:
 装置的硬件见图1,测试台及脚踏由厂方提供,传感器及高速USB采集模块由我公司推荐并配套;  实现功能如下:
  1)   在脚踏均速下行和上行时记录脚踏的角度、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在3秒中内大约共采集500组数据;
 2) 同时要根据脚踏的角度与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来判断脚踏的合格与不合格,并用如图2中的绿色(合格)与红色(不合格)来表示;
 3) 同时要记录每个工件所采集的5组数据及 操作工的姓名、操作时间、传感器条码、总成条码和一些指标参数,如图3;
  4)同时要绘出 以脚踏的角度为X坐标,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为Y坐标的图形,如图4;
 5)同时对上面记录下的所有数据与图形存档,以便质量检查;
 6)对所有的采集参数能在线调整量程和精度。
http://www.autoyx.com/eng1/Eng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