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Twido的看法。

楼主(2006-04-27):
今天又去客户哪里解决问题,这是的三次了,还是Twido的。第一次DI扩展模块少了两个通道,第二次距第一次五个月,一块32点的DI扩展模块坏了,除了几个通道坏了之外,还不能通讯,连累连在其后的模块也不能通讯。这次是另一个Twido系统,很彻底,CPU本体的DI坏了两个通道,此外不能和TwidoSoft建立通讯。
我到过很多工地,也接触过很多工程师,凡接触过Twido的都说Twido是垃圾中的垃圾,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A:
一个产品的好坏除了它本身的质量外,还跟产品的使用环境、维护水平等有关系。

TWIDO的定位是属于中等偏下的产品,这可以从产品价格、功能等方面看出来。

网友B:
用过不少,至少到现在没什么大问题。
算是过得去的产品了。
至少比以前的neza好多

网友C:
功能上还可以,但质量上确实是垃圾

网友D:
做工确实是有些。。。不过听说是日本XX给OEM的,不是施耐德自己造的。

网友E(2006-05-28):
用着还可以,我编了150步梯形图(列表是1300步)它的扫描时间是40ms 时间太长了,GE的梯形图450步才17ms ,看来他确实在一般的水平上。

网友F:
兄弟们,你们可以打电话和LEC的朋友们聊聊,电话是021-24012500*小型自动化市场部

网友G:
用过几套 还可以!

网友H(2008-11-27):
我公司用了200多套左右,几乎没有质量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个产品的好坏除了它本身的质量外,还跟产品的使用环境、维护水平等有关系。

TWIDO的定位是属于中等偏下的产品,这可以从产品价格、功能等方面看出来。

我用过一次,确实碰到不好问题

网友J:
twido PLC就是小型的,低端的产品,偶们公司就是用来控制通风柜开断,风量调节,以及控制变频器而已

网友K:
低端产品不等同于低质产品。低端产品只是市场定位不同,而低质产品就是公司的耻辱。

网友L(2009-02-11):
我也用过不少,同PC机的通讯问题最大,有一次我发现与笔记本的通讯出现问题,我重装系统,还是有问题,就又换一个台式机连机,与twido PLC的通讯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总是需要不停的重新起动电脑,最后没办法,我在下载完程序后,用笔记本的网线同twido PLC连机才好用些。

网友M:
twido控制简单的系统,还是物美价廉的.

网友N:
楼主,你是不是其他品牌的啊,一个产品出来,自然有好有坏,评价也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产品不好有售后,你找售后去啊!^_^

网友O:
各位高手:TWIDO输完程序后,与电脑断开,控制柜再上电,PLC不运行,RUN灯在闪烁,是何原因?

网友P:
看看你是否已选择上电后自动运行

网友Q(2009-03-28):
应用TWIDO真实感慨万千,最近做了两套一样系统,一套运行完好,已半年,另一套先是可下载运行,后本体PLC两I点出问题,最后整个PLC无法通讯不工作,更可恨LED指示正常,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