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站,哪个品牌的计算机更适合呢??

楼主(2006-04-27):
在DCS控制系统中操作站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哪个品牌和型号的计算机更适合呢??请大家交流一下经验啦!

网友A:
没有什么牌子是绝对可靠的。

楼主:
我公司用的是DELL 170L的,一年后的故障率就很高了,所以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更可靠的型号.

网友B:
都有使用期限,但目前大部分都用DEll。

网友C:
DELL是商用机,应用工控机.

网友D:
DELL是外国货,不过质量还是过硬的.我建议选用IBM, 因为现在是联想了,DCS不买国产的,计算机应该选个国产.

网友E:
DELL商用机,GX270Nseries,显示器P1030,质量还是过硬

楼主:
GX270的机箱过小,不利于散热吧!帮忙推荐一些防尘和散热都比较出色的机型啊!

网友A:
ADVANTECH工控机也不见得好!

网友F:
现在使用的基本上都是DELL的电脑!DELL分PC、工作站、服务器分!建议使用工作站 性能稳定◎!如果遇见一台电脑存在问题就说某一品牌有问题 似乎是种不负责的事情◎!

我们使用了20多台DELL的工作站 基本上使用了3~5年 除了软驱、光盘有灰等报废外 其他工作正常

楼主:
下面引用由张天军在 2006-4-30 16:30: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使用的基本上都是DELL的电脑!DELL分分!建议使用工作站 性能稳定◎!如果遇见…
---------------------------------------------------------------------------------------
你说的对,哈哈,那PC、工作站、服务器你们又分别用的什么型号呢?
现在还是否生产了呢!

网友F:
晕!自己到DELL网站上查!

服务器 工作站 与PC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注意细节!

象内存 硬盘等 甚至里面的风扇等都不一样!

网友G:
研祥的还可以,我们现场环境不好,用它还可以

网友H:
我用的是ADVANTECH工控机,还行吧。

网友I:
全是DELL的,用着还好了

网友J:
dell GX270 的还可以.我用了30台,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