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驱动器的脉冲误差设置问题

楼主(2006-04-27):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饲服驱动器MR-J2S-20A,电机是KC-KFS23.电机的编码器最大是131072.我工作台丝杠螺距是5mm,
我现在在驱动器里面设置INP(位置到达认定范围),如果我设置是100的话,是不是我每次运动都会有5/131072*100mm=0.0038mm的误差啊.但是如果我设置成10的话就只有0.00038的误差了吧.可是设置的越少整定的时间也越长吧.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没读过三菱的手册,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不过,很多伺服上面,类似的参数只影响位置到达输出信号而已。

网友C:
好像这个参数是没有影响的,他只是一个开始输出信号的标志
累积误差相关的是电子齿轮比
刘大虾在上,露丑了,敬请指教

网友D:
具体是如何,你还是查查手册上的说明,以书为准哦

楼主:
书上没有具体说啊 只是说了到位误差脉冲个数
TO Jena:
累积误差相关的是电子齿轮比?做何解释?

网友E(2008-10-1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没解决,搞得我头晕眼花,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好.那位有高招,请多指教.

网友F:
到定位结束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数值等于0,最多是1,所以不必担心,这个参数是指误差小于你设定的值的时候输出定位完成信号,但伺服系统还是会继续调整到最小误差。

网友G:
我这的现象是每次返回零位时都超出一个角度,且每次都是一样,用不了十几次循环就碰到后限位了,太上火了,请教高手!

网友B:
那恐怕是要详细说说具体的回零动作了.

网友A:
恩,其实就是决定什么时候发出一个信号

表明定位完成

实际电机停下来时应该是偏差计数器里脉冲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