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powerflex70能否实现编码器输入反馈

楼主(2006-04-27):
想用powerflex70实现电机的闭环控制,电机端连接有一个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将编码器的输出反馈给变频器。powerflex70有没有接受编码器输入反馈的功能。若有,请问具体该怎么弄?

网友A:
有编码器输入功能。首选订货时型号20ACA3NYNANC[b]1[/b]
最后一位应为1,表示内置编码器板。可以跳线兼容5、12V编码器输入。这块板不同于PF700的编码器板。有专门型号。
有了这块内置的板就可以直接将编码器的输出反馈给变频器。好么?还有问题么?

楼主:
我的型号是20AC5P0A3AYNNDNN,上面没有编码器板,那是不是就不能进行反馈了?

楼主:
编码器的输出能不能不经过编码器板,而通过其他的数字输入进行反馈?或者通过频亚转换进行模拟量反馈?

网友B:
那还谈什么精度,还叫编码器么?

网友(2006-07-14):
请注意你的型号:20AC5P0A3AYNNDNN 最后两位,70的变频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标准型以NN或AN结尾,不支持编码器卡;另一个是增强版,一般以C0或C1、 G0或G1结尾,最后一位为0的可以通过加装一个20A-ENC-1卡来实现编码器输入,为1的已带有这个卡。
从你的型号看比较遗憾:是没办法实现的。
任何AB相关问题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网友C(2011-10-17):
对:众业达 小林 关于
请注意你的型号:20AC5P0A3AYNNDNN 最后两位,70的变频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标准型以NN或AN结尾,不支持编码器卡;另一个是增强版,一般以C0或C1、 G0或G1结尾,最后一位为0的可以通过加装一个20A-ENC-1卡来实现编码器输入,为1的已带有这个卡。
从你的型号看比较遗憾:是没办法实现的。
任何AB相关问题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内容的回复:
有这个卡后,怎么读取反馈参数,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众业达 小林 关于
请注意你的型号:20AC5P0A3AYNNDNN 最后两位,70的变频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标准型以NN或AN结尾,不支持编码器卡;另一个是增强版,一般以C0或C1、 G0或G1结尾,最后一位为0的可以通过加装一个20A-ENC-1卡来实现编码器输入,为1的已带有这个卡。
从你的型号看比较遗憾:是没办法实现的。
任何AB相关问题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内容的回复:
有这个卡后,怎么读取反馈参数,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感谢
按照卡的说明书将编码器线接好,然后变频器里面对应的参数根据你编码器的实际线数设定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