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选择一款饲服电机代替我用的三菱的饲服电机

楼主(2006-04-27):
我现在想选一款电机,要求如下:负载20KG,滚珠丝杠导程5mm,直径16mm,负载最大移动速度250mm/s,工作台全行程300mm,加减速时间.05s定位精度0.001mm.有谁能提供我所适合的饲服电机吗?

网友A:
定位精度高了点,用“安川”的呗!

楼主:
我现在用的饲服电机是HC-KFS23,驱动器是MR-J2S-20A的,可以用其他什么来替换啊.望各位大侠帮我一下啊,上面催的紧啊.

网友A:
我帮你算了一下,丝杠和负载加一起的惯量,用我们安川一款400W的电机完全能够满足。我还要说一点,你要求一个u的精度,16*5的丝杠精度最高的一级,精度也只有4个u。机械的精度最多也就能满足一个道。想满足这个精度,我建议你用光栅尺做位置闭环。联系我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呵呵,我算的,你们安川的200瓦的一款就够了啊SGMAH-02AAA21+SGDM-02ADA,呵呵,是吧

网友B:
现在都说要求多少多少精度,还要求的那么高,作为伺服就算是半闭环的也肯定可以做到,但仅限于伺服,剩下的就是你的机械部分了,你能做到那么高的机械精度嘛???机械部分你能做到无误差的精度级别配合伺服,可以告诉你,没有误差!!!

楼主:
是这样的,我说的1UM是在我丝杠无误差的情况下你饲服必须保证的指标

网友A:
呵呵,是够。但也是将将够,况且200W和400W价格没差哪去。何必不选余量稍微大点的呢?打算要吗?光栅尺我这也有,雷尼绍的,想必你应该知道吧?没有光栅尺你要求这个精度是做不到的。

网友A:
17位的够吗?

网友C:
我看你换哪种伺服都一样,关键是机械部分的精度,电气精度很容易达到的,但机械很难

网友D:
只要编码器分辨率达到5000线以上就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单纯从电机的角度来考虑,编码器实际选择要高于上述的分辨率。
再一个是测量问题,你怎么来测量啊?有恒温设备?如果没有激光干涉仪,是无法测量的。如果要求重复定位精度,倒好解决。

网友E:
雷尼绍的光栅尺,它本身有一个微米的精度吗?

楼主:
其实我是想电机的分辨率是1um就行了:)呵呵,如果电机的转动惯量比负载的转动惯量低很多的话是不是转不起来啊?还有安川的惯量比能达到30呢,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F:
施耐德伺服编码器分辨率能到65536ppr,满足你的要求没问题。“安川的惯量比能达到30“,有点无理,大过10倍就要小心,30倍肯定有问题。

网友G:
主要还是要解决丝杆部分的误差,至于伺服系统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H:
就你描述而言,需满足以下条件:
扭矩大于0.2Nm、5000线编码器、最高速度3000rpm

网友I:
用西门子的伺服系统,价格是高,不过性价比好.

楼主:
我的转动惯量还是不会算啊,我按照我买的丝杠的使用指南去算,算出来的负载转动惯量是6.2x10五次方KG.M平方X10的-4次方.然后我把技术要求传给安川的技术支持,他给我算出来个1.02X10五次方,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算才是正确的啊.

网友J:
由于你的系统是点位控制,要求的定位精度是1微米,丝杆螺距是5mm,伺服调整一般不超过+/-5,所以编码器细分后大于50000即可,也就是“ grain:”说的,电气精度容易达到,但机械精度不容易,全程静摩擦不同,弹性联轴器/丝杆形变不同,无法补偿;温度变化丝杆温度膨胀系数(10.6-12.2微米/米*度),半闭环控制定位精度如何保证?
建议你的控制器采用速度模式,驱动器采用模拟量输入,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0。5微米光学尺反馈给运动控制卡,如果器件选型合适,参数调整合适,加速时间0.05秒,定位精度5微米(记得你说过系统定位精度能到5微米即可),应该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