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PLC应用

楼主(2006-04-27):
请问哪里有三菱PLC编程实例大全啊?网站,书籍都可以??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想找一个三菱编程事例大全,哪位大侠赐教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B(2009-12-25):
我想请教一下。FX2N编程实例:一只点动按钮开关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启动和停止。

网友C:
对:冲上云霄ZYK 关于

我想请教一下。FX2N编程实例:一只点动按钮开关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启动和停止。

可以使用交替输出指令,指令如下:LDP  X0     ALT    Y0就可以了,还可以用触点比较指令,指令如下:LDP X0  INC D10

LD   =    D10    K1    OUT  Y0               LD >= D10  K2         RST D10   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