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 120s 怎样间接寻址!

楼主(2006-04-27):
烦请反应堆老师指点!

网友A:
间接寻址用#D就可以了,例如:
MOV #D123 D200
如果D123中的值为100,上面指令就是把D100的值赋给D200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还有问题不明白。
D123中的值为100?
还是
d123的地址是100?
怎样把一个变量的地址取出来,保存到指定指针

网友A(2006-06-26):
d123中的值为100,但#D123表是的地址是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