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基本误差的描述:±0.2%(FS)。请问这F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4-27):
传感器的技术参数中对于基本误差的描述:±0.2%(FS)。请问这FS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满量程的英文缩写

楼主:
师傅: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基本误差为:±0.2%(FS),0-200℃的温度变换器,在200℃时的误差是±0.2×200℃=±0.4℃。而在50℃时则是±0.2×50/200℃=±0.1℃。

网友B:
这就不一定了,比如数字仪表,最小为+/- 1 个字。

楼主:
周公:
其实我是对FS的准确含意不懂,对于数字温度表,假设其位数无限多,(也就是不考虑最小为+/- 1 个字)那么,同是精度为±0.2FS的两个温度表,一个量程为0-1000℃,而另一个量程为0-100℃这两只表在30℃时的基本误差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那这FS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同是精度为±0.2FS的两个温度表,一个量程为0-1000℃,而另一个量程为0-100℃这两只表在30℃时的基本误差’——百分比是一样的,绝对值不一样。‘精度为±0.2FS’是满量程时和标准的偏差 除以 满量程。

网友C:
FS= full scale 嘿嘿赚点分

网友B:
其实先前有个帖子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老大不妨搜一下。

网友D(2024-11-11):
牛啊,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