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动画问题

楼主(2006-04-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做颜色动画时,直接接收数据运行时显示正常;但使用标签组接收数据时,则运行时所有显示的颜色均为黑色,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黑色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看看动画的阀值表对应黑色是什么值
一般应该是没有值或0 把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阀值表中没有设置黑色,只设置了红色和绿色
数据源选择具体的地址则显示正常,但选择从标签组文件接收数据则显示黑色.

网友A:
oo 那就看使用标签组文件的数据值是多少
正常与否?
重新建一个来测试看看,有可能设置了某些属性没注意哦

网友B(2006-08-15):
同时显示了2种 也就是说2种颜色叠加会变黑色

网友C:
标签组是一种调用,如果你在同一个画面上做了几个不同的标签组调用的时候,程序就认不出是哪一个!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没有联到数据,所以你的画面可能就会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