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擂台

楼主(2006-04-27):
作为《PAC高峰论坛专题》 的一部分,下面列举了NI研华GE Fanuc鸿格OPTO 22等部分著名厂商的最新PAC产品名称、技术指标、参数等,供大家认识、分析、比较,欢迎您发表自己的意见!
————————————————————————————————————————————————— NI PAC系统NI提供五种基于LabVIEW的PAC硬件平台:

      NI PAC构架是由NI LabVIEW以及五中PAC硬件平台加上实时操作系统组成的。 LabVIEW不仅为您提供创建复杂测量控制系统的编译灵活性,同时因为它直观的图形化开发界面而非常容易使用。使用LabVIEW,您可以利用数百个内置的控制和分析函数,快速开发各种复杂程序。您还可以在LabVIEW中调用其他软件开发的程序代码,如LabWindows/CVI、C或MathWorks Simulink等,用于处理I/O、运动控制、机器视觉及仪器通信等各种应用。

    1 :PAC系统开发软件
    简介
      NI LabVIEW是一个图形化的开发环境,为要求严格的工业测量、自动化和控制应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灵活性和易用性。使用NI LabVIEW,您可以为您的交互式控制系统快速创建用户界面。您只需简单地组合各个程序模块即可定义好系统的功能,并使用直观的LabVIEW图形开发范例创建控制应用程序,然后发布到分布式系统或独立系统中运行。通过一组多种多样的函数和工具选板——从简单的模拟PID过程控制环到高通道数混合控制系统,无论是简单或复杂的应用,LabVIEW都可以胜任。
    2 :PAC系统开发硬件
   (1) PXI/CompactPCI[/b]
   概述
    PXI是一个基于CompactPCI架构的多厂商工业标准。因为PXI提供了一个基于PC的模块化平台,它支持NI以及第三方的CompactPC和PXI插入式模块,所以PXI是中型及大型应用的理想之选。PXI提供了最广泛的I/O种类,包括1000 V隔离模拟输入、高密度数字I/O、用于机器视觉的模拟和数字图像采集设备以及并列多通道运动控制等。

      PXI极易使用,同时支持Windows和RT(实时)操作系统。对于工业级应用,PXI具备如下技术规范:宽泛的工作温度(0 - 55 °C)、可定义的冷却(25 W/slot)和功率要求以及强大的承受冲击和振动能力。可定义的冷却和功率规范确保PXI平台支持广泛的模块化I/O。PXI是一种带背板同步功能的稳定的工业级平台,可用于诸如视觉引导的运动控制及高通道相位同步测量等各种应用。

    (2) Compact FieldPoint[/b]
    概述
      Compact FieldPoint是一种易于使用、可扩展性强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由稳定的I/O模块和智能通信接口组成。将您的NI LabVIEW应用程序下载到嵌入式控制器上即可保证可靠、独立的运行,同时可将您的传感器直接与高精度的模拟与离散I/O模块相连。这些工业I/O模块将原始传感器信号进行滤波、校准、调理等各种处理,将其变成适合处理的工程单位,并可进行自我诊断以查找问题,如断开的热电偶等。Compact FieldPoint的网络通信接口可通过以太网自动发布测量数据。您可以使用同样简单的读写软件框架访问附近或网络上数英里外的I/O点。
    益处
      使用Compact FieldPoint的下列特性快速构建坚固稳定的工业系统:
            抗冲击50 G,抗振动5 G
            工业级操作温度:-40°C 到 70°C
            内置带隔离的信号调理功能
            标准的以太网和Web通信

    (3) CompactRIO[/b]
    概述
      NI CompactRIO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组合RT(实时)和FPGA技术,用一种小型、坚固的工业控制与采集平台为用户提供超高性能。这个低成本结构包括一个可重配置I/O FPGA核(以提供专用硬件电路的可靠性和硅片上的并行执行性能)、一个实时嵌入式处理器(用于独立和分布式实时操作,通过一个内置的基于web的人机接口)和工业级可互换的模拟和数字I/O模块(以直接连接工业传感器和激励装置)。通过NI LabVIEW图形开发环境(可用于诸如机器控制、振动监测、独立/分布式控制和采集等各种工业应用),对整个NI CompactRIO嵌入式系统进行编程,从而大大缩短开发时间。
    益处
      使用CompactRIO,您可以快速开发各种复杂应用系统,因为它具备:
            LabVIEW快速图形化开发工具
            直接连接传感器或执行装置的带隔离功能的工业I/O模块
            低成本、立即可用于工作的外包装
    (4) Compact Vision System[/b]
    概述
      将您的NI LabVIEW应用程序发布到NI Compact Vision System(CVS)上运行,即可建立机器视觉和简单的控制应用。NI Compact Vision System将NI LabVIEW RT&nbs

网友A:
opto22 提供免费的软件培训。也提供免费的软件。ioProject Basic 。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hbchen@opto-tech.com.cn
QQ:275219217

网友B:
    在PLC被开发出来的三十年里,一直存在80-20 法则, 即工程师们只能利用PLC开发出80%的工业应用,另外20%高端应用则超出了传统PLC所能提供的功能,这些20%高端的应用需要有更高的循环速率,高级控制算法,更多模拟功能以及更强的网络集成功能,这些20%高端应用正是计算机(PC)的所长,而计算机(PC)却有三大问题:稳定性不高,可靠性差,编程复杂。
    由于PC和PLC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因此,人们开发出了新的控制器来解决20%高端的应用,并把PLC和PC的特性最佳地结合在一起;市场调查公司ARC咨询机构的工业分析家把这种设备称为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即PAC。

分析国内PAC的市场及发展现状,我们发现以下2个问题:
     1.国内没有厂家推出PAC产品。
     2.PAC的价格与PLC比偏高。

分析以上2个问题原因如下:
  第1个问题的原因:
      国内PLC生产厂家很多,但大多PLC模仿或利用现成的三菱或西门子PLC编程软件,由此可以看出 这些国内PLC生产厂家开发能力有限,规模都比较小,没有能力将其PLC升级为PAC。
      国内DCS厂家大多走的是工程公司的路,以工程为主,一般DCS IO模块自己生产,控制器、控制软件采用国外成熟的产品(控制软件用KW、一方梯队、ISAGRAF、3S等,MMI软件用Citect,Ifix等), 由于没有自主的软件以及工程项目的高利润,他们没有能力及意识将自己的DCS小型化、廉价化,并将之降格为PAC。
第2个问题的原因:
     PAC的价格偏高, 主要原因是PAC的市场处于扩展期;
     三菱、西门子等PLC传统厂家没有进入这个市场;
     拥有自主的上、下位软件欧美PAC厂商对PAC市场的划分,他们只做高端市场;
     没有国内厂家 产品的竞争;
     PAC硬件设计思路不合理,主要表现为沿用了计算机板卡及DCS模块的设计思路。
     台湾PAC厂家也没有完全自主的上、下位软件。

国产PAC主要市场
    设备自动化配套,并可根据用户需要定制板卡级PAC,开发有市场的专用设备控制器,如现在很热门的风力发电一体化控制器,楼控用的DDC。
    成为设备生产厂家的自动化设计部门,为设备生产厂家提供全方面的自动化服务。
    为系统工程公司提供控制产品及服务。
    承接小型自动化项目,承接对性价比要求极高的自动化系统项目,注意一定要与国产DCS形成错位竞争, 可与用常规仪表控制的系统项目抢市场。

    PAC既可以满足工业控制系统对于开放性和柔性的要求,又可以满足用户对稳定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利用PAC控制技术,可以有效地为客户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收益的增长。尽管PLC的价格在逐渐下降,但是其整体销售额在未来的几年内仍趋于上升。而作为结合了PC和PLC优势的PAC,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PAC技术的不断完善、发展和价位逐步的逼近于PLC,PAC技术必将在未来的工业自动化领域中成为控制系统的主流。

       我公司在01年就投入大量精力开发 集散控制系统(DCS)上、下位软件,并取得成功,  软件型号:EasyMC 3.2管(理)控(制)一体化的软件,软件主要基于WINDOWS XP/2000运行;05年投入精力开发出高性价比的IO模块,经过近几年工程项目的应用考验,软硬件的可靠性、稳定性不错。

    在拥有自主的软、硬件技术的基础上,将我公司的DCS 控制器简化,增加与IO卡件的直接接口,采用WIN CE操作系统,将我公司的DCS 产品转型变为PAC产品,我们开发的PAC有以下的特点:

       (1)有PLC的可靠性(金属模块化封装);实时性(开关量处理周期<10mS);价格低廉;紧凑设计,安装接线方便。

      (2)有DCS开放的网络结构(支持以太网、RS485、CAN总线);全面冗余设计(可实现通讯、控制器的冗余功能);上下位机软件一体化设计,可视化图形在线组态;控制功能强大:回路调节、逻辑控制、顺序控制;可任意规模(开关点≤64000,模拟点≤64000),可应用于小的设备控制及大型控制系统。

      (3)YXPAC内装工业级一体式主板(名片大小,供电电压:+5V,工作电流240mA,工作温度-40℃~80℃),WinCE5.0系统,32位CPU 200MHz主频,64MB内存,256MB NAND FLASH, 有100M以太网、USB接口、RS232/485串口、CAN 接口,支持各种低成本LCD,一般计算机中的控制软件经简单调整就可运行在YXPAC中,而可靠性及成本却大不一样。

我们核心竞争力
    PAC 关键在于解决(常规PLC不能解决)20%高端的工业应用,并能在可靠性、价格及功能上比PLC有优势(至少不比PLC差),PAC 在硬件配置上不需和DCS/FCS(控制器冗余、通信网络冗余、IO卡件冗余)看齐,否则PAC就是DCS/FCS,PAC在硬件配置上应追求高性价比。

    PAC硬件的高性价比得益于我们在设计IO时,没有沿用了计算机板卡及DCS模块的设计思路,在这几年的工程应用中已验证了此设计的可靠性。

    PAC自主软件是公司主创人十几年心血的结晶,已在众多的项目工程中应用。

    可靠、价格低廉的硬件,实用、完全自主开发软件是我们核心竞争力。

高性价比的硬件,完全自主开发的软件是我们的亮点,由于拥有自主的软硬件技术,我们能继续开发PAC的新的功能应用软件。
PAC商业计划书 详见:
http://www.autoyx.com/

网友C:
是否也可以包括国产产品?

-----------
上海天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titcs.com

网友D:
请多发几篇精典的文章

网友E:
PAC能不能朝家用方面发展,比如,智能建筑,利用无线功能实现异地处理家务的功能!做下来的话前景会很不错!

网友F:
PAC一定要向算法和复杂控制方面发展,否则很难有很大的市场,理由于下:
(注:不是来找事,纯技术讨论)
缺点:
1、价格高,相对于PLC来说
2、可靠性低,这一点不要再争论,已争论很多次了,与体系架构相关系
3、体积大
4、对模拟量处理的精度和抗干扰能力低,与内部的结构和接口相关系
5、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弱,因为自身内部的频率太高,体系是为商用开发的,无法经受干扰
6、温升大,如楼主所说做到55度已属不易,再向上走很难,因为CPU本身的温升就很高,加上环境温度很容易就会达到半导体的结温
7、可扩展能力弱,当然如果结构完全改成模块式的除外
8、PAC选用的CPU大多在386-P3左右,而586的CPU大多停产,大家只能用一些工业用的X86的SOC,价格高,供货难,周边的DRAM已只有旧货,接口芯片也大多停产,所以无法保证长期供应。这与电脑的更新太快有关系,买了PAC,可能两年后就没不到一样的配件了,而新的配件还不一定兼容。
9、运算的时间间隔一般都不稳定,很难用来完成一些对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很高的地方

优点:
1、资源多,可与PC的资源共用,从而使开发变简单
2、运算能力强,但这需要与语言挂勾起来,如果使和T型图,一定要加入用户自己用C、C++、VB编自己功能块的接口,可惜开放这个接口后可靠性又会受影响
3、对网络、视频、数控可以有很好的支持,可以利用强大的运算能力来支撑
4、可以将控制和监视合在一块,利用强大的CPU和显示库来支持
5、新产品不透明,利润率空间高,可以给厂商、代理商更好的利润

其实PAC并不是新东西,PC_BASE结构的软PLC其实就是PAC,这种东东相当多的工控厂商都有,大家都使用KW、一方梯队、ISAGRAF、3S等公司的软件,现在大家把这玩意包装了一下又重新搞了个概念,用概念来挑战传统控制器公司。我不是太赞成这种做法,因为容易让人误会,时间长了后如果大家知道了反而让行业受损。

网友G:
To 王晟磊先生,
相對於您所說PAC的缺點, 有些觀點我有不同的看法:
1、价格高,相对于PLC来说
Reply: 如果前提是數字量/開關量居多那我同意, 但是如果是模擬量或是加上通訊模塊或是運動控制等等, PLC在價格上不見得有優勢.
2、可靠性低,这一点不要再争论,已争论很多次了,与体系架构相关系
Reply: 這一點以目前來看, 相對來說, 做簡單任務的PLC確實還有優勢, 但請不要忘記一點, 像是GE-FANUC的PACSystems的RX3i, 是可以同時使用原有的PLC模塊和新的PAC模塊, 難道您認為這樣的可靠度還是低的嗎?

3、体积大
Reply: 這一點我認為您對PAC的定義, 尚有誤解, PAC不是僅只某一類產品, 據我所知, 西門子和三菱也即將推出類似PAC的產品, 廣義的來說, PLC也是屬於PAC定義內的一種產品, PAC的定義強化了傳統PLC的弱點.

4、对模拟量处理的精度和抗干扰能力低,与内部的结构和接口相关系
Reply: 每一家製造商的功力不同, 設計的總線結構也不同, 但若是以泛用型的產品而言, 要做到面面俱到確有難度, 不過若以OEM/ODM等專用的產品, 這方面不差的.

5、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弱,因为自身内部的频率太高,体系是为商用开发的,无法经受干扰
Reply: 這方面我也不認同, 只要是想要國際化的產品, 都必須通過EMS(EMC+EMI)的檢驗, 就是避免對外的干擾和抗外部干擾的能力, 這是有標準的規範的, 中國也有CCC認證, 這一點我必須為所有廠家做澄清的, 一般來說, 工業產品只要求做到Class A的等級, 比商用電腦的Class B還不嚴格, 這一點王先生是誤解了.

6、温升大,如楼主所说做到55度已属不易,再向上走很难,因为CPU本身的温升就很高,加上环境温度很容易就会达到半导体的结温
Reply: 以目前眾多PAC廠家產品而言, 基本的耐溫應該都可以超過55度, 因為採用的都是低功耗的CPU, 像是研華的ADAM-5000是使用90188/80186/GX CPU, GE-FANUC使用的是PentiumM CPU, 泓格WinCon-8000使用StrongARM/XScale CPU, 其他相關的元器件也都是採用真正耐高溫的, 並非如王先生所說.

7、可扩展能力弱,当然如果结构完全改成模?槭降某?
Reply: 這一點王先生更是誤解了, PAC的特點剛好相反, PAC是強調開放式的軟硬件架構, 舉凡對各總總線的支持, 開放式的網絡架構, 強大的軟件編程工具, 幾乎都是非常開放的, 至少比PLC封閉的架構強上百倍.

8、PAC选用的CPU大多在386-P3左右,而586的CPU大多停产,大家只能用一些工业用的X86的SOC,价格高,供货难,周边的DRAM已只有旧货,接口芯片也大多停产,所以无法保证长期供应。这与电脑的更新太快有关系,买了PAC,可能两年后就没不到一样的配件了,而新的配件还不一定兼容。
Reply: 這一點王先生更是言過其實, 我不知道您所指的是哪家公司的產品? 不過PAC產品是基於嵌入式系統架構所衍生的新產品線, 這也是Intel和Microsoft近年來所非常重視的市場, 所以像是最火的行業如手機, 車用電子等等所使用的相關軟硬件, 幾乎都和PAC相同, 那請問PAC產品元器件的供貨會有問題嗎?

9、运算的时间间隔一般都不稳定,很难用来完成一些对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很高的地方
Reply: 這一點我也不認同, 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內知名DCS廠商採用PAC產品, 如果PAC的可靠性很差, 那這些公司敢用嗎? 像是電廠專用的有關紀錄事故的SOE(Sequence of Event)模塊, 在PAC系統內也可以定製出來, 越來越多的應用再協議轉換器上, 這再再顯示出PAC強大且開放式的優勢.

最後, 我認為PAC將是一個革命性的新名詞, 它是依託在嵌入式系統蓬勃發展的趨勢下的, 絕對不是舊瓶裝新酒, 我認為, 傳統控制器大廠未來若不思改進, 勢必會被淘汰, 就像是PC界的王安, 迪吉多, 康柏等, 被消滅或是取代, 以上, 歡迎大家繼續交流, 更重要的是參加05/29在北京, 06/08在上海, 06/22在深圳的首屆中國PAC論壇.

网友F:
JackyXie先生:
您好!
您回答我的很多问题,有一部分可能确有其事,但是您说的都是特例,某一种PAC有这种那种优点是有可能性的,与我的题目是不相符的,我是从一个大的角度来解释的.
1、比方说您说PAC在模拟量时的成本低,这点就是一个误区,因为您除非是用PCI或ISA板卡的模拟量并且不加隔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本比PLC低,同时,如果您这样处理,那么后面的可靠性和先进性又从何谈起.如果像AB公司承认自己的ControLogix是PAC一样,他的模拟量通道单价高达1000左右,所以我认为您的讲法不对。

我们评价一系列产品时不应该只从一个两个特例来作比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特例,比方说现在有一些国产的PLC号称32个点带3路模拟量,而只售200元,请问PAC有可以比的吗?

所以我不想一一点评您的回答的,因为很容易变成一种无谓的争论,如果您想讨论PAC的优缺点,就应该从设计、使用、生产各个方面来讨论,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某一种产品来,这样可以更方便讨论。
至于我说PAC是旧瓶装新酒,这一点基本上可以从前几年的新闻中去查出来。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一下ISAGRAF、KW、3S、一方梯队这几家公司在干什么工作,然后了解一下这些PAC自称的厂商倒底是什么一个软硬件结构。
最后我要批评一下研华,它不应该用它的186芯片来混PAC这个名称,这使本来就混乱的PAC市场定义更不清晰了。
因为这一颗186芯片本来是台湾某公司设计的,后被INTEL告了后把其中一款的版权卖给了研华,芯片内部是一颗RISC结构的芯片,但不是标准X86结构的,指令层面可以支持286以下的指令,但兼容度有问题,而我们提的PAC更多的说的是X86体系结构的软逻辑控制器,不包含这颗芯片,PAC有的优点它一样都不靠边。理由有三,一不支持标准的文件系统,二不支持X86指令的程序的运行,三不支持X86的各种接口,包括ISA\PCI等.
同时如果按严格意义的PAC来说,基本上现在自称是PAC的只有20%的厂商是满足要求的。

网友F:
在这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叫PAC,这几点大家如果有意见可以与NI公司去争论:
1、X86体系架构,什么ARM之类的就不要拿来鱼目混珠了
2、硬件兼容PC,可以支持各种PC标准的板卡,如ISA、PCI及各种变种,这可以分享各种PC标准的硬件资源,如果这都达不到谈何开放,谈何可以利用PC的硬件资源,最多就是厂商在设计电路板时可以参考一下公板。而上面的大多数厂商的总线接口根本就是自己定义的,完全是封闭的,最多是USB、以太网、串口是标准的,而这是任何一种PLC、DCS都支持的,所以这些接口不能作为PAC的定义,一定要是背板总线。如果你做成了模块化的结构,对不起,你已没资格自称PAC了,请一边站吧,欢迎你进入PLC厂商名录.当然如果你上面有PC104那可以算
3、软个兼容某一种标准的PC系统,无论是DOS、WIN、UNIX等,但因为大多数控制器都有操作系统,而PAC一定要做到可以让用户利用到PC的软件资源才行,所以最起码文件系统要是标准的PC文件系统,这样可以保证PAC与PC的互通。再接下来如果能运行PC上的软件或者PC的函数库都算是兼容PC,至于什么VXWORKS之类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千万不要拿来自称PAC,一定要是与商用操作系统兼容的才可以分享到软件开放的优势,否则请不要自称为PAC
从商业角度来说,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过程自动化行业的边缘控制厂商都自称为PAC,更晕的是10年前的老产品也都改名称叫PAC,这让一些老工控人无法理解。
想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改变现有控制器行业的版图是不合理的,因为你们利用了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平等来蒙蔽广大工控客户.
同时NI现在是不出声,让这些台湾厂商自称是PAC,等PAC的名称深入人心后,一定会跳出来打假的,这是一定会是一场口水大战,最后台湾各厂商一定不会得到什么便宜,反而把多年的信誉给丢了.
目前各台湾工控机厂商确是有做PAC的硬件条件,但软件大多依赖欧州厂商,这不便于未来的发展,如要在PAC行业立足,一定要有强大的软件开发能力.
最后我说一句,我只是说有一部分厂商自称的PAC是言过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假的,但希望大家能自律.
PAC本来只是PLC或DCS的一个补充,它更像是工控机行业的一个延伸,而以PC为硬件的软逻辑控制器,则早在15年前就已经很多了,其本上所有的DCS和大多数大型PLC都是这种体系结构的,基本上PAC有的这些控制器都有.
说多了,一定会引来一群人的板砖,但我希望大家的板砖过来的时侯,我们能以一种具体的厂商的具体型号来进行讨论,否则没有讨论的必要.

网友H:
謝謝樓上的觀點分享, 想再請教一下:

1. PAC 的定義為何要跟 NI 去爭? PAC 是 NI 定義的嗎?
任何名詞/文字/語言都是約定成俗的, 只要多數人接受其定義即可.
就像半導體界有名的莫爾定律, 目前的週期與最早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而是後來的人加以適當調整的.
所以, PAC 將如何演進, 可能不是單單你我所能決定的!

2. 為何 PAC 要局限於 X86 體系結構?
採用其它的 CPU 後, 就不能善用 PC 上的其它低價且高品質的資源了嗎? 像 RAM, Ethernet, VGA, USB chip...
PAC 雖說是採用 PC 的技術, 但應該沒必要一定得設計成一台 PC  吧.

3. 上述定義, 看了看... 怎覺得是在定義 IPC 啊? 呵呵!

不好意思, 這方面我比較外行! 謝謝您的指教!

网友F:
多谢GaryLin:
PAC的最早提出和最早商业化是有一个过程的,这其中必然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否则,为什么鹿一定要叫鹿而不叫马呢?名称就是一个定义,定义一种或一类对象.

如果不是PC结构的控制系统,你就没有了PAC的优势,你说的RAM, Ethernet, VGA, USB chip这些东东连51单片机都可以拥有,按您的说法,那么洗衣机厂商也要号称他们使用的是PAC了.
这里提到的PAC的开放性,我再从硬件和软件的角度来说明一下:
1、硬件角度:
无法说带有什么接口就是PAC了,PAC可以直接利用到商用PC这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各种硬件资源,如果要重新开发特定的板卡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就是8051都可以带以太网、USB、RAM。一定要是商业化的很方便采购到的板卡,而不是说一定要某厂商自己设计生产的板卡才能用的系统。
2、软件角度:
一定要是开放的与PC的软件体系是兼容的,最起码可以通过虚拟机能达到互通互用,这样才可以利用到PC的丰富的资源,前面的同志说了,现在的智能手机就可以做到与PC的软件互通,这里要说明这是通过操作系统达到的,但智能手机的很多硬件却不兼容PC硬件。

最后您说这与IPC很相似,太正确了,您算是看明白了,其实PAC就是IPC+软逻辑解析软件。这样可以使IPC即有PC的开放性和软硬件的低成本,又可以享受到PLC的编程简单。

这七八年来我们做控制系统也采用X86体系,它的优点很多,主要是开发方便,但如果不做处理直接用IPC的架构就会产生可靠性的问题,但是将其改成模块化结构又会丧失IPC的开放性,特别是目前DRAM的停产对这一块的打击很大,因为新出现的商用CPU用在工控上面还有不少问题,一般大家在选用X86体系的CPU时都会晚商用CPU大概5~10年,特别是用在控制上面的,用在监控方面的大机箱的一般好一点,对于小板,如PC104板卡之类的延后更多。这其中有一点就是工控厂商没有办法像商用厂商那样大的投入,对于布板和仿真这一块没办法做那么细。而且工控产品的特点也是要几年后才能打开市场和得到反馈。
所以目前主流控制器用的CPU相对商用来说都还是比较慢的,比方说大多数品种的西门子S7-400里面还是一颗486,但对于工控来说这种速度足够了,因为工控最看重的可靠性而不是好看的界面。

PAC是IPC的提升,是控制与监控的合二为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控制器PC、PLC、DCS三位一体是最终的发展方向,但一定不是PAC的方向,而是一种多CPU共享资源的方式,可以是基于背板的也可以是基于光纤或者网络的。目前各大厂商研发的下一代控制系统大多是这种结构,同一系统中有三种CPU模块,分别根据自己的所长处理数据,比方说东芝公司的下一代综合控制器里面就有三种CPU,可以插在同一背板上面,数据是共用的,一块专门处理离散的控制(PLC),一块专门处理顺序控制(DCS),一块专门处理信息和做一些接口方面的运算,也可以用标准的C++进行程序开发(PC)。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目前控制界是两种声音各不相容,一种要求通用化,一种要求专业化和专用化,当然这两条路各有各的市场,不能说谁会代替谁,只能说针对的用户不同。
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新的概念出来,如N年前的FCS、FF现在大家也大多明白内其中的优缺点,PAC也是一样,它将是在大中型设备和专用的工程方面有它的一席之地,但它终归是IPC,不要把它给搞混。

网友H:
謝謝指教. 我認為 PAC 是介於 PLC 與 PC 中間的, 等於 PLC 的穩定 + PC 的技術整合 (理想情況下). 而 IPC 則是完全向 PC 一面倒的產品.

PC 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穩定性問題, 通常起因於 harddisk 故障/散熱風扇停轉/病毒感染... 等問題. IPC 在這方面的問題並不會比較少啊!

而 PAC 而了達到 PLC 的穩定性, 通常會避開 harddisk/風扇等設計, 也因其特殊的環境, 病毒相較的不易入侵. 所以, PAC 與 IPC 應該是不能用同一個概念來看待的! 謝謝!

网友F:
GaryLin兄的说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也是PAC发展的方向,当然有所取必有所舍,目前的情况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PAC的结构稳定性提高后造成成本的上升,并且会很容易放弃PC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从而变成了软PLC,与好几款标准的PLC产品走到了一块,从而失掉了自身的特点.
个人认为PC104结构或者PC104-PLUS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中间的选择,因为104接口从结构上减少了故障的发生,而不像插卡式结构,想要多年使用真是不容易,金手指本身的氧化和镀金弹片的型变再加上现场的振动,两年不出问题都很难,当然如果放在机房内可能会好一点。
至于说病毒,倒还没有那一款PAC在开放性和兼容性保证的情况下可以回避,也无法可解。有少数几加通过BIOS的改写来增加了恢复和防误写,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来说写病毒的人为了便于传染,不会针对工控设备来写病毒,但如果是敌对方,或者战时就很难说了,起码如果我想要写一个两个病毒针对PAC从技术上来说是很容易的,越是开放性好越是兼容性好的越容易中招,当然物理隔离的当然不用担心。如果对网络功能和WEB比较喜欢的用户倒应该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同时PAC厂商应将所有不用的端口全部封掉,如果只是数采用监控,可以考虑IP绑定,只许有一个sockt对,这样从协议层面也可以保证一部分软可靠。
PAC使用电子硬盘和低功耗的CPU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可靠性的问题,但是电磁兼容方面很难做高,很少见某家的PAC可以做到真正的抗快速脉冲群达到3000V左右的,这对直接用于现场的控制系统来说是最重要的几个指标之一,当然你要带上IO再试。
最后重申,大家对PAC的认识一定要正确客观,个人认为PAC大面积的使用可能性不高,但与数采可以做到互补,对于一些需要数采同时需要一部分控制的环境可以使用,同时对于大型的高档设备,需要显示、键盘、文件传输的环境比较适合,特别是如果用到数控行业倒是不错的选择。如:绣花机等。
多谢各位台胞的指点,对于PAC的争论我希望我是开一个头,后面大家可以在PAC的发展方向上面各表高见,这对于中国的工控界发展来说一定是一份功德。

网友G:
王晟磊先生您好,
您對PAC產品的定義確實有嚴重的偏見, 用詞也非常自以為是, 包括批評一些真正用心研發產品的廠家, 如果您對PAC的定義有疑慮, 請自行與ARC咨询集团的高级研究员Craig Resnick去爭論

我當然是從設計面要與您討論有關PAC的技術問題, 我覺得既然要討論眾多廠家設計PAC產品的理念, 不應該只從硬件的角度來看, 您提及的軟邏輯軟件供應廠家, 絕非一無可取之處, 不能抹煞這些公司為自動化產品創新研發的貢獻, 我不否認某些您提及的公司有舊酒裝新瓶的嫌疑, 但是我們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畢竟用戶的眼睛是雪亮的, 這就交給市場機制來決定誰的產品應該留下來.

我們先來評斷GE-FANUC公司的PACSystems RX3i這個產品, 首先, 單從硬件結構來觀察, 它確實很像一台IPC, CPU是採用Celeron (Pentium III) 300MHz CPU, 總線採用的確實是標準的PCI Bus, 但是特別的是在PCI總線旁邊還設計了另一個原來PLC總線, 為的就是能使用GE-FANUC原有PLC的I/O模塊, 這裡有一個最重要的設計改變來與PLC和IPC做區隔, 那就是採用了風河(WindRiver)公司的VxWorks實時多任務操作系統, 我認為您不了解為何要採用這種操作系統的真諦, 關鍵就在"實時多任務"這幾個字上, 請您告訴我, 哪一家PLC廠商的產品是"多任務"的? 還有哪一家使用DOS/Windows系統的IPC產品具備有"實時"的功能? 新的PAC產品就可以達到這種要求, 舉例而言, 需要高速整合IO和運動控制的中小型系統須達到10ms以內的系統Cycle time, 10ms 以內是一般的PLC架構的門檻,
也是一般PC-based做不進來的部份, 而1ms 則是機械及電機等元件的限制, 目前幾種嵌入式操作系統都具備有1ms硬實時處理能力的. 當然GE-FANUC在定義PAC產品時應該已經有很好的規劃了, 我相信未來他們也會繼續推出包括機器視覺(Machine Vision)等配套的產品, 在軟件配套部分, GE-FANUC的Proficy已經包含您所有想得到的包含軟邏輯, HMI/SCADA, 運動控制等等類似西門子WinCC和Step 7的整合性軟件工具包.

NI公司的PAC-Compact FieldPoint和Compact RIO和Compact Vision System, 前兩者特別強調的都是搭配Labview軟件基礎的, 不管您喜不喜歡NI公司, 您不能否認目前NI公司在量測自動化領域執牛耳的地位, 特別是Labview軟件受到廣大用戶的歡迎, NI的視覺系統則是說明了PAC系統在單一平台上可以運行視覺/運動控制/人機介面等等能力, 因為我對NI的產品沒有深入研究, 請NI公司的朋友出面來向王先生說明一下吧.

研華公司的PAC, 主要是ADAM-5000和UNO系列, 這裡我對王先生對研華公司產品的批評非常不以為然, 誰說使用80188/80186 CPU做出來的控制器系統就不能稱作PAC? ADAM-5510KW採用的是RTOS搭配KW-software公司的ProConOS軟邏輯運行引擎, UNO系統採用Windows CE.net實時操作系統, 也可搭載ProConOS, 軟邏輯編程工具MulitiPROG有別於傳統PLC編程工具, 它在這種平台上特別針對實時多任務提供給用戶可選的多任務優先級別設置, 多看門狗以確保系統的實時性, 這些都是一些有別於PLC/IPC系統的突破, 當然一些想用高階語言編程的傳統IPC用戶, 則可以選用微軟公司的Visual Studio.net(EVC++/VB.net/C#.net)自行開發.

泓格的PAC系統以WinCon(Windows CE.net)/LinCon(Embedded Linux)/KinCon(含KW-software)具代表性, 上述幾家公司的產品已經都能展現出PAC產品的特色, 在此不對泓格產品與上述廠家相同部分再做贅述, 從王先生對PAC產品會不會感染病毒的疑慮, 我來用WinCon-8000產品的設計理念做說明. 首先,為了保證系統的穩定性, 王先生所提的BIOS在RISC系統里稱作BootLoader, 與Windows CE.net的映像檔(image file)是被放置於32MB的Flash ROM裡面, 至於其他的驅動程序/應用軟件/存儲數據等等則置放於CF Card內, 這種設計有別於IPC, 操作系統是可以保證不受病毒感染的, 不像IPC把所有軟件都置於硬盤里, 在一些需要可靠度高的需求裡是無法採用的, 此外在通訊方面, 此系統可以支持一個以上的乙太網口, 這又是PLC很難達成的, 目前非常多的系統里要求遠程監控, 這類PAC要連接GPRS modem可以說是輕而易舉, 但是要達到雙向傳輸, 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於WinCon-8000採用的是開放式的架構, 可以內置一些原來IT業界好的軟件, 為了突破GPRS在電信運營商在通訊上網關動態IP的限制, 內置了一套iPush信息傳遞引擎, 透過iPush Server, 可以容易的讓用戶透過GPRS modem從遠端下載程序到控制器上, 也可以透過Web service很容易的同時監看到所有遠端設備的實時狀態, 以上所描述的都是已經被客戶所接受並且應用在現場上的實例.

我之所以要站出來反駁王先生的論點, 除了必須說明一些事實外, 也希望未來有志開發/使用PAC產品的朋友們, 一起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取代無謂的批評與攻擊, 畢竟沒有任何一種產品是完美無缺的, 我很少在論壇裡看到有人討論產品開發過程的點滴, 特別是國外的廠商根本不會告訴我們這些的, 我希望"從製造在中國轉變為創造在中國"不只是口號, 而是能透過大家的努力來落實, 以上.

网友F:
謝聰敏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教导,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您,对于您说的这些东东,我的理解可能比你想像的要深很多.请容我一一说明:
1、我并不反对PAC,只是把PAC与IPC、PLC区分清楚,不想PAC的概念混乱。
2、我从未对提供软逻辑软件的公司表示不敬,您说的KW、一方梯队、ISAGRAF、3S的各公司的朋友都很熟,包括好几家的总工,也与他们进行过深入的了解和交流,我们也买过其中一家公司的软件开发过一种产品,并在其它几家的产品上做过样机,只是没有产品化。我认为他们做的软件在对IEC61131-3上的支持,包括引导工控从硬件和电气走向软件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我得对您的错误进行指出,您说没有PLC使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这是相当错的,基本上所有的中型PLC都使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您对实时和多任务的不了解让我感到很晕,应该这样说:其实并不是使用了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就可以将实时性做高,您说的VxWorks包括neclues、wince、RIOS等各种多任务操作系统,我们都在许多产品上使用。
讲到这里为大家讲解一下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与一般操作系统的差别吧:
多任务操作系统,一般分为这三种调度方式:1、循环,也就是那个任务准备好就压入任务队例,排队执行。2、分时,也是所有待执行队列中的任务按作任务声明时的时间片数进行分时运行,3、抢占,根据任务优先级的高低来决定那个任务可以运行。一般大家说的WINNT、LINIX之类的是一个循环、分时+饥饿算法的结合体,因为WIN是为商用开发的,没有抢占式的调度方式。相反一些比较低档的实时OS多只有抢占式一种调度机制,而VxWorks与neclues、WINCE则是循环、分时、抢占调度的结合体。
不知道上面是不是讲清楚了,接下来再讲讲为什么使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先强调这个实时是相对商用操作系统而言的,多任务解决的是开发者的任务独立性,使开发的难度降低。特别是对于带网络的系统更是如止。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多任务其实是以降低实时性为代价的,主要是对于上下文的保护和恢复也就是任务调度对于时间的浪费很严重,你说的VxWorks建议的是最小任务粒度就是1ms,这可以保证可靠性和提高应用的效率。
你说的VxWorks上面的KW的实时性是根据KW不同版本的许可是完全不同的,呵呵呵,这一点你可以问问你的开发部,有一个是真编译方式的一个是解释方式的,基本上后一者比市场上常见的PLC都慢两个数量级。
好了再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来:
3、大多数中大型PLC和DCS都采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这一点,你可以问任何一家PLC厂商,同时小型PLC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是采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的。
4、更晕的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中大型PLC都有你所说的PAC的特点,比方说,可以用C、C++编写用户自定义功能块,WEB功能等等。至于说为每一个子程序单独声明一个任务,这就更常见,好像近10年出来的PLC中型系统中没有那一家的没有这个功能了。这一块你可以下载西门子的S7-400和施耐德的昆腾系列的PLC手册。
5、还有一点就是你说的32M flash rom其实有可能是DOM,呵呵呵,这其实还是一个硬盘,在这里必需给您说,对于病毒你的理解有问题,并不是硬盘才会感染病毒,基本上只要你的文件系统是一样的,就有可能感染计算机的病毒,并不关心你是flash rom还是硬盘。当然你可以通过写保护来解决一部分问题,比方说保护操作系统和运行环境,但病毒还是可以很轻松的破坏你的应用程序和用户程序,使你的控制错乱。
6、还有啊,你对软硬件的理解不是太深,GPRS modem只要是带自定义通信协议的PLC都可以支持,也就是说所有的PLC都可以带GPRS modem。这一点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你示范,前一阵子刚给广州一家电梯厂提供了这种系统。动态域名的处理是不需要在控制器内做的,现在大多数GPRS的DTU都内带了,至于带完整TCP/IP协议族的控制就更多了,前面也说过了带WEB、FTP、EMAIL等是很常见的。
7、带PC104的PLC也有好几家PLC的产品有,呵呵呵,可以插各种PC104的板卡,当然我并不是这样GE的就不是PAC了,只是告诉大家这类PAC与软PLC的区别很小,基本上厂商说是软PLC就是软PLC,厂商说是PAC就是PAC,只取决厂商的运营需要。
根据您所讲的这些东东,大胆的猜一下,您可能是做技术支持的,您看到的资料都是包装过后的资料,应该深入进去了解一下里面的软硬件是如何实现的,这样可以更好的知道PAC与其实控制器的区别.

我重申一下我出来讲这些东东并不是要推翻PAC,我也没有这能力,但我希望大家特别是厂商一定要自律自重,保护好PAC的概念。
我还是要重申我对于PAC的概念,PAC是将PLC与PC的功能合二为一的,先不说好与不好,但一定要有这两个特点的才能称为PAC,否则信不信,到今年年底的时侯,大多数控制器厂商都会将自己的老产品改名叫PAC,并自称,我在十年前就有PAC了。起码我们在N年前开发的几系统现在看来都是PAC了,哈哈哈哈。
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s这个名称太含糊了,有点像前几年做纳米材料一样,一夜之间大家都纳米了。
可能我是有一点自以为是,是有一点偏激,这是我的不对,但我讲的东西是对是错,时间可以考验。最后打李鬼的一定不是武松而是李逵.
下次各位请在上来讲解时一定要先把自己对PAC的定义先讲清楚,否则很容易乱.这也是PAC那也是PAC,做单片机的都会自称是PAC了.因为名称好听,新啊.

网友F:
请大家参见NI公司对PAC的定义

http://digital.ni.com/worldwide/china.nsf/web/all/85BBB4E205CFA99C48256FA0002768C2?OpenDocument&node=201531_zhs

随着许多厂商已生产出能结合PC功能和PLC可靠性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目前控制系统已逐渐开始采用PAC。本白皮书介绍PAC的起源以及它与PLC和PC的区别,并指出了使用PAC的工业控制未来发展方向

网友H:
感謝大伙的觀點分享. 對於 PAC 與病毒之疑慮, 個人的看法如下:

最早期, virus 分為 boot 型與 file 型.
boot type virus 通常憑藉 floppy disk 的感染, 並由 floppy disk 開機才能取得控制權, 並寫入 harddisk boot sector, 以此常駐系統中. 此後, 只要一開機, virus 就開始動作了.
file type virus 則是藉由用戶運行了(已被感染的)某程序時, 來取得控制權, 再改寫 file system 中所找得到的 exe files 作感染. 此後, 只要運行任一程序, virus 就開始動作了!
而現在 Win32 的環境下, 多以 file type virus 為主, 且以網絡/電郵/系統漏洞... 為其主要之散播方式.

BIOS 多數只能達到防寫/自動回復而已, 對於 virus 的防護通常是效用不大.

PAC 系統中多數沒有 floppy disk, 也沒有 harddisk, 而其 BIOS boot loader 也與標準的 PC 不一樣; boot type virus 很難從這裏下手.
PAC 因為沒有 harddisk, 所以很多是將 OS 作成一個 image file. 對此單一的 OS image, file type virus 也是很難對其下手改寫的 (原先的攻擊目標是存於 file system 中的 exe/DLL files, 現在這些檔案都變成虛擬存在的).

因此, 現有的 virus, 對於這類 PAC 是很難下手入侵的. (除非是拿 PC/IPC 來冒名頂替的...呵呵!)
當然, 也許哪天會有針對 PAC 而開發的 virus 出現, 但機率應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F:
GaryLin:
说得有道理,只要你的系统将操作系统和运行时文件完全保护起来,当然可以有效的解决大部分病毒入侵,但是PAC内尽管没有硬盘但大多数都有CF卡、DOM等电子硬盘。
DOM和CF简介:
DOM是以色列一家公司的专利产品,里面有一块控制器+FLASH ROM,里面带坏块记录和回避,并可以扫描内存空间找一个空的地方将自已映射至内存空间内.
CF其实就是IDE接口的电子硬盘,相对DOM而言要简单一些,结构比较相拟。
这两种东东都与硬盘一样,会被病毒感染,还是前面所说的病毒只关心文件系统是否兼容。
当然目前大多数做得比较好的控制器都将整个系统加载至内存内工作,这样如果损坏也不过是内存内的内容破坏而不会损坏至电子硬盘的内容。
可是大家可有想过病毒在什么时侯最好入侵?
我认为在你下载文件和下载程序时是最好入侵的,这时你必然要写电子硬盘,特别是真编译方式的软逻辑控制器,因为生成的是一个EXE文件,下载后写入电子硬盘,然后每次加载进内存进行运行.这样你所有的防护将是无效的.
对于解释型的控制器这将要好很多,因为除非有人针对这一款控制器写一种病毒否则只要用户不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东下载至控制器,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当然如果打战的时侯就不一定了,因为从技术角度而言做控制器的专用病毒是相当容易而且有吸引力的.

网友H:
有很多 File type virus 是不管 file system 為何的, 尤其是 Win32 環境下, 它很可能用的是系統標準的 API calls. 如此才能在 FAT32 或 NTFS 中都能運行.

在 Win32 環境下, 很多 file type virus 是藉由系統本身的漏洞來將其自己(病毒程序及相關的 DLL) 寫入 system folder 中, 再偷改 system registry, 待系統下次重新啟動時便會載入該病毒程序. 但在多數 PAC 系統中, system folder 是虛擬存在的, 重新啟動時會由 OS image  重新載入. 所以病毒若要由此入侵, 看來是會白忙活一陣的了!

至於, 若是開發環境 (PC 端) 本身已中毒了呢? 那 build 出來的 exe files 本身恐怕也難逃毒手了, 不管把它放/下載到哪裏, 它都還是隻毒蟲! 這一點倒是需要由開發環境這一端來配合, 把自身環境先清一清才行; 不然這相當於是寫了個錯誤程序, 還硬塞給 PLC 去運行是一樣的.

若是把毒蟲放在 PAC 中, 將如上所述, 受限於不同的環境結構, 它將無法對 OS 進行有效的修改, 也無法取得更多的控制權, 對系統的影響相對較小.

网友I:
to 王晟磊:
  个人理解,病毒只是一种"恶作剧"的软件,只要技术人员稍加注意,完全可以避免,不论是win2000,还是dos,linux,RTOS...用户在病毒这方面不必过分担心,而且一般厂家也会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说过那家的pac会有病毒,并且因为此病毒给客户造成了"xx损失"。您对于"病毒"所造成的影响有些夸大。

网友F:
GaryLin兄:
您对病毒的理解相当深,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不同的病毒会通过不同的方式作用。当然许多病毒是以文件系统破坏为目的的,如果您使用的PAC系统内带一个标准的文件系统,并有一块可以改写的电子硬盘,那么病毒无论通过那个通路下来后都会对文件系统进行修改,将文件链表破坏后控制器也就只能回厂维修了。
12315:
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严作剧的东东,但对于工控行业来说就不一定了,以前大家的系统都是封闭的,病毒对于控制系统的影响不会太多,但现在开放系统越来越多,开发软件倒版的也越来越多。最简单的中毒就是占用系统运行时间,使正常的工作无法进行,复杂点的就把文件系统给破坏掉,或者是木马程序将用户名密码之类的发送给远方的木马开发者。
影响的大小就看你系统的重要性了,如果是很重要的比方说电厂\化工\治金等,可能会与人命相关系的,随着开放性的加剧这方面的问题也会日益重要,以前大家还说手机上的系统谁去做病毒呢,现在不是手机木马和病毒已满天都是了,智能手机与PAC的结构是相当一至的。

网友G:
王晟磊先生您好,
俗語說的好, "自古文人相輕", 我覺得只由你我來爭論到底哪一種產品好是沒有意義的, PAC是一個用來解釋新一代控制器所具備特色的代表詞, 您也同意中大型的PLC也具備目前PAC定義中的特點吧? 您回想一下, 現在的PC功能是不是比過去所謂的"Mini Computer"功能強呢? 我認為不要只拘泥於"名詞"的爭論, 只要是用戶能接受, 站在用戶的立場作為設計產品的依據, 才能稱的上好的產品.

我曾經是一位產品經理, 您所說過的一些產品像是PC/104等等我都參予過產品的開發過程, 從計算/通訊/採集和控制的軟硬件規劃都有涉獵, 我相信今天我是有足夠的資格來反駁您的某些論點, 我相信許多其他公司的產品研發您肯定也不清楚的, 特別是DCS系統, 就我所看過的幾家公司產品, 整個大系統里包括了IPC/PLC/PAC等產品組合而成的, 我們也正在參予了新一代DCS改造工程, 特別為整個DCS系統走向開放式架構提供我們過去豐富的經驗, 這不純粹只有批評, 而是要講求有所貢獻.

我也不想在這版面上就技術細節與您過度的爭論, 我只想說, 透過推廣PAC的概念, 給PLC供應廠商壓力, 迫使他們繼續努力開發新的有用的技術, 漸漸走向開放式的架構, 這是我個人13年來的夢想, 如果您同意我的論點, 我們應該朝這方向去努力, 而不是為了捍衛某些廠家的既得利益, 做無謂的辯論, 我們沒辦法改變象西門子這些PLC廠家的設計理念的, 1998年我已經知道西門子已經有符合IEC 61131-3的產品, 就是後來的Step 7, 但是為什麼那麼晚才推出, 就是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最不容易的就是要改革或推翻自身的產品, 如果不是市場的要求, 他們願意走向開放式架構嗎?

看了許多的回帖, 有許多即將進入自動化領域的同好對於"前輩們"能提供給他們現今和未來的技術有著深深的期許, 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全能的, 應該結合眾人的力量, 給後進者一個"榜樣的力量", 讓他們縮短學習的過程, 少走一些冤枉路, 這才稱的上"貢獻", 我們應該摒棄"文人相輕"的惡習, 攜手把用戶的心聲傳遞給各個廠家, 如果過去的用詞過於偏激造成您的不高興, 在此向您說聲抱歉, 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促成一樁美事, 您說是吧?

网友I:
您所说的都是一些预期的走势,还并未发生,未免有些"空喊"的味道。而且您所说的种种情况,厂家都会有所措施的加以避免。另:我在wince,linux下面写程序也有段时间了,没有中病毒的情况发生,更别说木马了。我理解,您所说的"病毒"方面的情况更适用于银行系统,或者移动公司的记费系统,并不适合pac这类系统。

网友H:
只有極少數的 virus 會去把 FAT table 或 partition table 給破壞掉, 因為如此一來 virus 自己也玩玩了! 因此, 這類 virus 將會愈來愈少見!

目前 virus 的趨勢正如您所述, 木馬病毒, 主要是對系統的某些動作作改寫(用自己的功能/DLL取代), 以便取得進一步的控制權, 再傳回一些重要的資料 (這樣才有利可圖). 也正如我之前所述, 在 PAC 的特殊環境下, virus 將無法有效的更改系統, 相關行為也因此受限重重.

virus 的傳遞,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且常見的途徑... 將 virus 寫成一個簡單的 game/utility program, 並提供用戶免費下載去玩/用. 用戶以為那只是個 game, 卻不知那是毒蟲. 所以該毒蟲得以被運行. 應該不會有哪位用戶會想在 PAC 上面玩 game 吧? ... ccc

廠家無法避免用戶弄了個設計不良的程序, 硬塞給 PLC 去運行; 同樣的, 廠家也無法避免用戶硬是弄了個中毒的程序, 硬塞給 PAC 去運行. 一些刻意的或人為的不良使用情形... 恐怕很難完全避免!

网友F:
wince下面没遇到病毒那是您个人的经验了你可以问问做手机的朋友,这样你就知道到底狼来了没有。
linux的病毒更是早就有了,只是因为目前linux的系统相对较少,传播起来比较难.在手机与PDA方面已有很多linux的系统中招,只是因为是商用的系统影响不大.
一般你坐在办公室内写程序都能遇到病毒时,那么相信病毒已是满天飞了.
目前手机与PDA方面的病毒PAC大多不能抵抗.

网友F:
转发两个旧闻:
linux的病毒发展史及分类
 出处:www.net130.com
责任编辑:liyalin

[04-9-30 10:32]  作者:佚名
  1996年的Staog是Linux系统下的第一个病毒,它出自澳大利亚一个叫VLAD的组织(Windows 95下的第一个病毒程序Boza也系该组织所为)。Staog病毒是用汇编语言编写,专门感染二进制文件,并通过三种方式去尝试得到root权限。 Staog病毒并不会对系统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坏。它应该算是一个演示版。它向世人揭示了Linux可能被病毒感染的潜在危险。Linux系统上第二个被发现的病毒是Bliss病毒,它是一个不小心被释放出来的实验性病毒。与其它病毒不同的是,Bliss本身带有免疫程序,只要在运行该程序时加上 “disinfect-files-please”选项,即可恢复系统。

  如果说刚开始时Linux病毒向人们展示的仅仅是一个概念,那么,在2001年发现的Ramen病毒,则已经开始引起很多人的担心。Ramen病毒可以自动传播,无需人工干预,所以和1988年曾使人们大受其苦的 Morris蠕虫非常相似。它只感染Red Hat 6.2和7.0版使用匿名FTP服务的服务器,它通过两个普通的漏洞RPC.statd和wu-FTP感染系统。

  表面看来,这不是一个危险的病毒。它很容易被发现,且不会对服务器做出任何有破坏性的事情。但是当它开始扫描时,将消耗大量的网络带宽。

  从1996年至今,新的Linux病毒屈指可数,这说明Linux是一个健壮的具有先天病毒免疫能力的操作系统。当然,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其自身设计优秀外,还有其它的原因。

  首先,Linux早期的使用者一般都是专业人士,就算是今天,虽然其使用者激增,但典型的使用者仍为那些有着很好的电脑背景且愿意帮助他人的人,Linux 高手更倾向于鼓励新手支持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正因为如此,Linux使用群中一种倾向就是以安全的经验尽量避免感染病毒。其次,年轻,也是Linux很少受到病毒攻击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所有的操作系统(包括DOS和Windows)在其产生之初,也很少受到各种病毒的侵扰

  然而, 2001年3月,美国SANS学院的全球事故分析中心(Global Incident Analysis Center——GIAC)发现,一种新的针对使用Linux系统的计算机的蠕虫病毒正通过互联网迅速蔓延,它将有可能对用户的电脑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这种蠕虫病毒被命名为“狮子”病毒,与Ramen蠕虫病毒非常相似。但是,这种病毒的危险性更大,“狮子”病毒能通过电子邮件把一些密码和配置文件发送到一个位于china.com的域名上。Dartmouth学院安全技术研究所工程师威廉·斯蒂恩斯说:“攻击者在把这些文件发回去之后就可以通过第一次突破时的缺口再次进入整个系统。这就是它与Ramen蠕虫病毒的不同之处。事实上,Ramen病毒是一种比较友善的病毒,它在侵入系统后会自动关闭其中的漏洞,而这个病毒却让那些漏洞敞开并开辟新的漏洞。以至于如果你的系统感染了这个病毒,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信这个系统有挽救的价值,更加合理的选择很有可能是转移你的数据并且重新格式化硬盘。”

  一旦计算机被彻底感染,“狮子”病毒就会强迫电脑开始在互联网上搜寻别的受害者。不过,感染“狮子”病毒的系统少于感染Ramen病毒的系统,但是它所造成的损失却比后者大得多。

  随着Klez病毒在Linux平台上的传染,防毒软件厂商开始提醒我们微软的操作系统不再是唯一易受病毒攻击的操作系统了。即使Linux和其他一些主流 UNIX平台的用户可能不是微软捆绑应用软件的大用户,不可能通过这些软件造成病毒的泛滥,Linux和UNIX仍然有它们自身并不引人注目的脆弱点。除了Klez以外,其他Linux/UNIX平台的主要威胁有:Lion.worm、OSF.8759病毒、Slapper、Scalper、 Linux.Svat和BoxPoison病毒,这些都很少被提及。

  病毒的制造者是一些精通编写代码的黑客,他们远比那些胡乱涂改网站却对编写病毒知之甚少的黑客要危险。一个被黑掉的网站可以很快修好,而病毒却更加隐蔽,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一直潜伏,直到给系统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

  另外,越多的Linux系统连接到局域网和广域网,就会有越多受攻击的可能,这是因为很多Linux病毒正在快速地扩散着。使用WINE的 Linux/UNIX系统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WINE是一个公开源代码的兼容软件包,能让Linux平台运行Windows应用软件。 WINE系统特别容易遭受病毒的攻击,因为它们会使无论是对Linux的还是对 Windows的病毒、蠕虫和木马都能对系统产生威胁。

Linux平台下的病毒分类

  可执行文件型病毒:可执行文件型病毒是指能够寄生在文件中的,以文件为主要感染对象的病毒。病毒制造者们无论使用什么武器,汇编或者C,要感染ELF文件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方面的病毒如Lindose,当其发现一个ELF文件时,它将检查被感染的机器类型是否为Intel 80386,如果是,则查找该文件中是否有一部分的大小大于 2,784字节(或十六进制AEO),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病毒将用自身代码覆盖它并添加宿主文件的相应部分的代码,同时将宿主文件的入口点指向病毒代码部分。一个名为Alexander Bartolich的学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编写一个Linux的病毒》的文章,详细描述了如何制作一个感染在Linux/i386的ELF可执行文件的寄生文件病毒。有了这样具启发性的、在网上发布的文档,基于Linux的病毒数量只会增长的更快,特别是自Linux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之后。

  蠕虫(worm)病毒:1988年Morris蠕虫爆发后,Eugene H. Spafford 为了区分蠕虫和病毒,给出了蠕虫的技术角度的定义,“计算机蠕虫可以独立运行,并能把自身的一个包含所有功能的版本传播到另外的计算机上。” (worm is a program that can run by itself and can propagate a fully working version of itself to other machines. )。在Linux平台下,蠕虫病毒极为猖獗,像利用系统漏洞进行传播的ramen,lion,Slapper……这些臭名远播的家伙每一个都感染了大量的 Linux系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它们就是开放原代码世界的nimda,红色代码。在未来,这种蠕虫病毒仍然会愈演愈烈,Linux系统应用越广泛,蠕虫的传播程度和破坏能力也会随之增加。

  脚本病毒:目前出现比较多的是使用shell脚本语言编写的病毒。此类病毒编写较为简单,但是破坏力同样惊人。我们知道,Linux系统中有许多的以.sh结尾的脚本文件,而一个短短十数行的shell脚本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遍历整个硬盘中的所有脚本文件,进行感染。因此病毒制造者不需要具有很高深的知识,就可以轻易编写出这样的病毒,对系统进行破坏,其破坏性可以是删除文件,破坏系统正常运行,甚至下载一个木马到系统中等等。

  后门程序:在广义的病毒定义概念中,后门也已经纳入了病毒的范畴。活跃在Windows系统中的后门这一入侵者的利器在Linux平台下同样极为活跃。从增加系统超级用户账号的简单后门,到利用系统服务加载,共享库文件注射,rootkit工具包,甚至可装载内核模块(LKM),Linux平台下的后门技术发展非常成熟,隐蔽性强,难以清除。是Linux系统管理员极为头疼的问题。

  病毒、蠕虫和木马基本上意味着自动化的黑客行为,也许被病毒攻击比被黑客攻击更可能发生。直接的黑客攻击目标一般是服务器,而病毒是等机会的麻烦制造者。如果你的网络包含了Linux系统,特别危险的是服务器,不要在作出反应之前等待寻找Linux病毒、蠕虫和木马是否存在。做一些调查然后选择一个适合你系统的防毒产品,它们能帮你防止病毒的传播。至于Linux平台病毒在未来的发展,一切皆有可能。Windows下的病毒发展史,也有可能在Linux上重演,这取决于Linux的发展。

网友F:
WinCE病毒首次浮出水面 时刻警惕恶意攻击

【2004-07-19 11:22】 【】 【天极网】

      买软件 送HP服务器  网络赚钱 建站好去处
      活的色彩 鲜活服务    做调查得大奖

  感染WindowsCE操作操作系统的病毒已经开发出来,据一家反病毒公司称,这是第一个在掌上电脑操作系统中被发现的恶意缺陷。

  位于罗马尼亚的BitDfender公司说:该公司已经发现了针对智能电话与其他掌上电脑的微软WindowsCE操作系统病毒的“概念证明”。该恶意代码作者使用了pseudonymRatter标识,这是29A VX集团的成员,该集团创造了针对Symbian操作系统的病毒。

  BitDefender公司称,这是第一个已知的WindowsCE病毒,目前无法联系到微软公司就此事发表评论。公司成员Canja说,该病毒与Cabir病毒(针对SymbianOS的病毒)一样,病毒制作者不是为了用病毒进行大肆规模传播,而是为了显示运行微软WindowsCE的设备可被恶意代码感染。他还说,该病毒程序首先被送往反病毒专家,而没有无秩序地传播。

  一些分析人士曾经推测,掌上电脑甚至IP电话可能会称为病毒编写者的主要攻击目标,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此类病毒的大规模传播。

  用户必须下载传播Cabir病毒的软件,专家已经得出结论说,这种方式不会让病毒传播很远。

  WindowsCE病毒弹出一个对话框,询问用户是否准许传播其他文件。

  尽管这种病毒发作的数量很小,然而反病毒攻击和硬件制造商一直在开发新的产品,目的是在潜在病毒的攻击增长之前让掌上设备更加安全。(完)

网友F:
这都是04的旧闻了,目前在智能手机、PDA等方面使用这两操作系统的病毒已很常见,当然目前WINCE与嵌入式linux因为体积太大,实时性和稳定性相对其它商业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而言还有差距,特别是WINCE为了保信WIN的各种漂亮界面更是花费颇多,所以在重要环境下的控制器设计中使用的人并不多.

网友I:
to 王晟磊:问题是,现在哪种病毒在pac上,pda上开始流行了呢?那种病毒在中国流行了呢?而且,软件更新速度太快了,计算机病毒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04年的病毒不可能在06年还在感染计算机。

网友H:
專家:手機病毒威脅言過其實   Will Sturgeon/06/05/2005
Overton表示他認為提醒威脅的存在不算是壞事,「但比較令人難以接受的是故意誇大不實來製造驚嚇。」
http://taiwan.cnet.com/news/comms/0,2000062978,20098886,00.htm

virus 要能運行/傳播, 是有其一定的條件限制的. 在 PC 端的各方防堵下, 要中毒的機率已經是一直在往下掉了, 更何況架構與環境更為不同的 PAC 上面呢! 我想, 我們不能拿萬萬萬分之一的中毒機率來否定 PAC 的.

這些討論好像離題愈來愈遠了! Gary 再此先說聲 Sorry 囉!...ccc

网友F:
呵呵呵,我也感觉走题了,本来我出来写这些东东只是想讲清楚一点:
    PAC是现有控制系统的一个补偿,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宜的.
    我之所以将PAC的优缺点以及现有厂商自称PAC的想法写出来,主要是认为目前好几位同志在有意的误导大家,尤其以《PAC高峰论坛专题》为甚!里面讲的PLC的缺点与PAC的优点很不客观,我建议大家看看GE和NI对于PAC的定义,也可以仔细看一看ARC咨询集团的高级研究员Craig Resnick的定义,这些公司就讲得客观很多。
    PAC的出现是对现有控制系统的丰富,是对20%需要特殊功能用户的支持,而不是PLC的替代(参见NI的定义),这与当初的FCS一样,多年的事实证明FCS并不是DCS和PLC的替代品,而是PLC与DCS的有机补充,当初鼓吹FCS的各种优点的人后来也都认识到FCS如果按理想的把控制全分散后可靠性不增反降,这里面有一个经典的A、B、C三节点控制故障率比的问题,大家可以参见相关的研究文档。目前大家的认识是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思想。
    我希望广大PAC厂商在宣传PAC理念时一定要客观,不要把一些不正确的理念告诉与您消息不对称的客户,这不光害了客户也害了与您一样的PAC厂商。

网友G:
轉發PLC論壇版主王晟磊先生的文章:

===========================================================
各位说得极是!
目前中国的自动化软硬件差主要在积累上面,有了积累就可以驾轻就熟,就可以开发出更适合用户的产品。
决定一个自动化产品质量性能的主要就几个方面:
1、技术:因为自动化行业的技术比民品的技术一般晚5到10年,大多数工控的新技术都是在民品行业先得到很好的应用才移植到工控产品上来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并不会落后
2、元器件质量:国产自动化产品在元件质量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你的技术不比人家差,而是元件质量不行,造成最后的问题多,那就得不偿失了。可是现在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这么激烈使很多厂商被迫使用二得元器件。
3、生产加工质量:自动化产品的加工流程相当麻烦,比方说热电偶模块的校正,热电偶模块有5个通道,共有8种不同的热电偶,每一种要校两个点以上,最后还要每个种检一次,也就是说就算5个通道一块校也需要8*(2+1)=24次校正,一台自动校正工桩校一台需要15分钟以上。校正完后需要耐压、老化、震动等很多种测试,每个环节的控制都决定了产品的质量。
海维深从96年就开始PLC的研发和生产,在02年以前主要是生产中型的PLC,而且大多是自己做工程,从02年开始研发小型PLC V80。所以在技术积累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优势的,与我们接触过的国个各大工控厂商也对此很有认同。
元件质量这是我们一直很重视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品牌费用,所以我们将这一部分的开支全部打入元件成本里面,尽量选用质量更好的元件,这一点大家可以打开松下、打开LG看看他们用的是什么垃圾元件,接着再看看我们的元件。
生产加工质量这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好。我们为此还专门开发了一系列的测试和加工工桩。
另外我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海维深做客,大家看看中国的PLC研发是如何进行的。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四楼海维深科技
研发中心   王晟磊
0755-26715646
===========================================================

其中對於其他家像是LG/松下公司產品的批評的用詞-"垃圾元件"我認為非常不以為然, 如果貴公司的PLC產品那麼的好, 不需要您自吹自擂, 我認為您已經違背了工控網論壇里其中的規定-"不攻擊其他的廠商"的原則, 大家都是為促進自動化產品來努力, 不好的產品自然會被市場淘汰, 對於您這種行為, 我相信用戶也不會認同"海維深科技"的PLC產品的.

我理解您要捍衛PLC產品的立場, 但是您大可放心, PAC產品是不會取代PLC產品的, 越來越多的新PLC也會向PAC定義里的產品特色靠攏的, 您可以拭目以待.

楼主:
王工对PAC的看法挺特别!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我们所说的plc是指传统的PLC,象GE Fanuc公司的PACSystems、 Rockwell公司的ControlLogix等均公开宣布其属于PAC的系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PLC的范畴。(其实个人认为很多高端PLC已经属于PAC的雏形,并逐步向PAC迈进。)

  就象王工所说的以上笔者引用的几种关于PLC的弱势从技术上来说PLC均能满足要求,不过我想是否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从笔者看到的很多工程师的反馈来看,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像如果我用51单片机全部实现上述功能,那么是否能说明PLC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我们已经知道虽然PLC业界已经注意到了PC—Based的某些优势,并通过将PC技术应用于PLC产品,直接提供OPC Server、WEB Server及IEEE标准通讯接口等,以提供更高的应用灵活性。但是受限于传统PLC专属式的设计,其互操作性和灵活性是不如PAC的。PAC将PLC的稳定性和PC的多功能相结合。不仅包括高级控制、专家算法、通信、数据记录和信号处理等软件特性,还包括一个稳定的控制器以提供逻辑、运动、过程控制和视觉等高级功能。

  PLC凭借着其稳定性的特性,主宰了自动化控制领域40余年的时间,虽然在PC技术精进下,PC Based控制器曾带来部分威胁,然而由于稳定度不足,PLC仍占有大部分的自动化控制市场。

  如今的工厂内的周边IT设备(PDA、手机、MODEM、GPRS、GSM、DTU)日益丰富,PDA在国外已经应用于工业现场,在应对这些IT设备的通讯时PLC会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多数PLC厂商都已在产品上加装各种通信模块,不过在自动化技术快速升级的产线中,仍解决不了太多问题,另一个问题在于性能,PLC长期以来与外界信息环境阻隔,导致进化缓慢,以GE Fnuc最高端的90-70系列,其运算核心也不过是CPU的486等级。在新一代PAC产品中奔腾处理器(几代就不说了)已经很普遍了。

  而PLC后出现的PC Based控制器虽然整合度高,升级容易,但在稳定度上一直遭受业界质疑,因此一直无法有效发展,在这两者竞争期间,有厂商提出80:20法则,用80%的PLC搭配20%的PC Based来解决问题。PAC结合了PC的处理器、内存及软件,并且拥有PLC的稳定性,并采取开放式架构,使用COTS(Commercial of the shelt),也即选用市面上已经成熟可用的产品来组合成PAC平台,彻底解决了相容性的问题。这就是NI技术文章中80:20法则的体现。

  PAC目前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仍是工控,PAC可以有效率的将工厂资料整合到ERP系统,让控制系统能够直接和外部资料库通信,谈到病毒和安全性问题,我想PLC的以太网数据基本都采用不经过加密的裸数据包,可以很轻松破译(笔者曾经破译过几款PLC,并不难),而PAC由于可以利用网络传输资料之际进行编码,实现复杂的加密算法,因此在安全的某些方面,可能会比容易受黑客侵害的以太网络PLC更佳。

  过去PLC在量测仪器、SCADA、控制等领域,都属于不同系统,因此该机构定义出的PAC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些事情都可以达到,一直以来PLC属于封闭式架构,因此在上述三种应用时,一台PLC必须有专用的服务器、PC,而PAC的平台是可程序,因此这些应用都可以被整合为一,PLC在彼此之间的联机必须透过特殊的设备或方式才有办法做沟通,而PAC将软、硬件都整合在一起.

  市场调查公司ARC咨询机构首次采用PAC这一术语,这家机构有鉴于目前PLC在工控领域遇到的不少瓶颈,因此规范出标准,这些标准让PC based控制器的厂商在生产时有所依循,并突破PLC在工控领域所遭遇的瓶颈。它定义了一种新类型的控制器,该控制器结合了PC的处理器、RAM和软件的优势,以及PLC固有的可靠性、坚固性和分布特性。PAC采用COTS(现有的商业化)技术,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环境,它具有可伸缩性,易于维护和较低的发生故障时间等特性。PXI(用于仪器的扩展型PCI)已成为快速增长的PAC平台;如NI,Chroma,LeCroy和JTAG等供应商现在可提供1,000多种独特的I/O模块,包括模拟I/O,数字I/O,视觉,运动和高精度数据采集。

—————————————————————————————————————————————————————————————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NI所倡导的PAC的20个优势,我们从更细的方面进行讨论,当然看待各大厂商所发表的技术评论时,需要辨正的看,其中会存在“忽悠”的成分,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为针对某一项功能,使用继电器能实现就否认PLC的存在、使用PLC能实现就否认DCS、PAC、PC的存在。我想王工也会遇到不少时候(至少我是遇到过),即使使用PLC勉强做出来成本、功能也未尽如意.

  十年前当Internet还处于雏形时,机器视觉非常昂贵,而且基于PC的仪器还没有出现,那时PLC统治了整个自动化领域。即使是今天,那些使用数字I/O进行简单控制的工程师依然感到PLC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考虑到要为您的PLC增加视觉,运动,仪器和分析功能,那么您就会明白为什么PAC正逐渐占领自动化领域。下面在成本,高级功能,外形结构,控制器,I/O和软件这六个方面,详细介绍在未来自动化应用中PAC优于PLC的20条原因。

  1. 成本:采用单一的控制器节省了成本现在您可以考虑使用PAC,它具有单一的控制器和机箱,可用于处理数字和模拟I/O,具有运动,视觉功能和模块化仪器,因此不需要花钱购买多个控制器。如果您需要控制系统具有多种功能,如视觉或模块化仪器,那么采用PAC将是最为经济的。

  2.高级控制:在能源或材料的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工程师需要优化他们简单的PID控制算法来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这些复杂的算法常常采用如模糊逻辑或神经网络等控制设计技术,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过程控制的稳定时间。传统上,PLC所能实现的PID控制算法并没有为特定的过程进行优化。高级的控制算法不仅需要强大的浮点处理器,而且还要占用大量的内存,使用PAC平台则可以满足这些条件。

  3. 实时分析:在机器监控应用中,需要实时采集地来自模拟或数字I/O通道的数据,从而能有效地检测故障状态。您可能要进行如阶次跟踪和振动分析这些复杂工作来有效地检测机器的状况。对于这些应用,您可以使用PAC的高效平台来进行实时地分析工作。

  4.数据库/网络连接:利用来自厂房内的实时数据,操作人员可以在控制室内根据所得的信息制定决策。然而,要使控制系统具有输出现场数据的功能是很困难的。企业系统一般采用标准的ODBC,ADO和XML以获得来自自动化系统的数据。PLC只能通过标准的OPC进行通信,这意味着需要增加一台PC来采用OPC获取数据并使用如ODBC、ADO和XML这样的标准把数据传送给企业。为了能有效地把现场数据传送到ERP系统中,控制系统必须能直接和外部数据库通信——您可以使用PAC来完成这些工作。

    5.安全性在把控制系统与数据库和网络连接时,您需要考虑安全问题。出于安全的利益,许多厂商选择不把自动化系统和企业数据库相连,但是对于大多数厂商而言,连接所带来的好处要远大于安全方面的顾虑。尽管可以对PLC加锁来防止他人入侵工厂的网络,但是由于PLC通过以太网发送非加密包,所以它并不适合用于防止黑客入侵。PAC在通过网络传送数据时,可以对数据加密。尽管目前这还不是需要考虑的第一因素,但是在将来它将是厂房内分布式系统采用PAC的主要原因。

  6.多种速度的确定性应:用PLC只能以固定的速度运行,而且它不是为以不同循环速率独立进行处理而设计的。如今,复杂的控制系统中常需要多种速率的确定性应用,它需要有多个循环,每个循环以不同的速率运行。这就要求能进行并行处理,而只有在PAC上运行的操作系统才具有这样的特性。

  7. 外形结构:适合于工厂环境工程师选择PLC的一个常见原因是它能在工厂的环境下正常工作。然而,绝大部分PLC是安装在NEMA内。在这样的环境里,PXI平台附加的冷却装置,坚固的外表面和增强的抗冲击和振动指标都使系统具有和PLC相同的可靠性。

  8.伸缩性和灵活性:由于厂商倾向于使用柔性的自动化系统来满足客户不断更新的要求,所以他们需要控制系统具有模块化、灵活性和伸缩性。PLC系统由于受到了I/O的限制,只能在数字和运动方面具有伸缩性,而PAC不仅具有PLC的伸缩性,而且您还可以在系统上增加视觉,模块化仪器或高速模拟I/O。您也可以通过以太网来使用多个PC并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PC的数目。

  9.易于替换:对于现场工程师而言,最大限度地减小的故障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在对控制系统进行更新或更换I/O模块时,您需要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更换或增加模块的工作量。PAC的模块化特性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10. 控制器:计算机电源对于如机器状态监控这样高速,需要大量内存的应用,具备高速的处理器和大容量的内存就非常重要。由于您采用了现有的硬件来构建基于PAC的系统,所以您的PAC控制器可使用Pentium 4处理器并具备上G的RAM。

  11.存储功能:如果无法保存和查看历史信息,那么信息还有什么用呢? PLC传统上就缺乏数据记录的功能。而PAC则可以根据您指定的时间、方式和数据格式来记录数据。12.数字I/O 传统上,PLC平台的数字I/O只能为工业传感器和激励器提供标准的电压驱动电流。然而,新的如NI 651x系列模块的数字I/O 则可以提供24V的电压,高达500 mA的驱动电流和光学隔离,并且它还具有看门狗定时器,可编程电源启动状态,用于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输入滤波器等特性,而成本只有每通道5美元。13.模拟I/O 主要由于PCI总线速度快的原因,传统上采用基于PC平台来提供模拟I/O。目前某些PLC也具有模拟I/O模块,但是它们的编程十分复杂而且不适合用于高分辨率和大数据量的应用。PAC所提供的模拟输入速率可高达每秒200M并具有24位的分辨率。

  14.运动控制:在各种平台中,特别是当您需要高于两轴运动方式时,软件起着主要的作用。在PXI平台上的运动控制器可以提供高达8轴的运动方式,而且可以使用NI 运动助手对系统进行轻松地配置。

  15.机器视觉:数据传输速率是在PLC平台上提供视觉功能的最大障碍。目前,无论您是要自动监测零件还是检验药品的包装,您都可以在PXI平台上使用用于视觉应用的模拟、数字和FireWire摄像机。您可以在控制程序中集成多种视觉算法,如模式匹配,光学字符识别,颜色匹配,规格和颜色检测。16.仪器近来,材料处理公司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自动化系统中集成测试功能,从而可以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测试和自动化方案。I/O所需要的模块化仪器包括数字化仪,信号源,任意波形发生器和其它仪器。这些类型的I/O 需要具备在PAC平台上才有的高速数据传输速率。

    17.网络和PLC类似,PAC可以通过各种工业化的现场总线提供互联,如FOUNDATION Fieldbus,DeviceNet,CAN,Modbus,Ethernet,Profibus,串口等。PAC不仅能作为分布式I/O模块的主控设备,而且也可以作为从属设备添加到已有系统中。

  18. 软件:实时操作系统在PAC平台上您可以使用如RT Linux,Pharlap ETS,QNX和VxWorks这些实时的操作系统(RTOS)。一般来讲,实时系统的编程很困难,但是使用如LabVIEW RT这样的软件可以改变工程师开发实时系统的方式。现在工程师可以把Windows上开发的程序下载到实时运载平台上,如PXI控制器。

  19.人机界面:特别是在混杂和过程控制工业中,大多数控制系统需要一个能连接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一个HMI由一个触摸屏组成,它可以包含一个嵌入式控制器也可以没有。由于基于PAC的系统考虑到了用于I/O的相同控制器的使用,所以您也就不需要添加额外的嵌入式控制器来实现HMI的图像显示。

  20.简单易用的开发环境:虽然传统的梯形逻辑编程非常适合于数字I/O的编程,然而对于处理模拟I/O,运动或视觉这种编程方式则十分麻烦。PAC可以用通用的语言编写控制程序,为您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这些通用语言包括C,C++,Visual Basic,LabVIEW甚至是传统的梯形逻辑。

  很显然,现如今的工程师除了PLC控制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PAC能为您增加所需的PC功能以用于高级控制,实时分析或连接企业数据库,而且同时保持了PLC的可靠性。如果您需要集成不只数字I/O和运动控制或者需要更快的计算机处理能力的话,PAC可能是非常好的选择。(部分选自NI)

    以上观点纯从技术角度出发,感谢王工所发表的深刻见解,让我们能更全面的考虑一种产品,下次到深圳一定和您多交流交流,因王工比较认同“我建议大家看看GE和NI对于PAC的定义,也可以仔细看一看ARC咨询集团的高级研究员Craig Resnick的定义,这些公司就讲得客观很多。”,所以以NI为例说的多一些,而非商业吵作,欢迎大家讨论、补充、指正!

网友F:
 感谢如火先生的指导,同时对谢先生的算旧帐的做法一笑了之.

  如火先生列的东西有相当多是正确的,我再重新说明一次,我并不是反对PAC,但我反对为了鼓吹某种产品而对其它同类产品进行不客观的扁底.
  用PC_BASE做通用控制器的平台,这在8年前我们就进行了许多这一类的开发,并一直认为这是一条很不错的方向,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大型的控器.只是当时大家并不认为这是PAC,只是认为这是PLC的一种,也就是基于PC_BASE的软PLC,这在GE、AB、西门子、东芝等控制界的现有主导公司中相当常见。
  如火先生在说明PAC与PLC的差别是有两个不对的地方:
1、误导主题,我从未表示PAC就是PLC,只是说有许多自称PAC的只是PLC中的软PLC,换了一个新名称出现。两者之间相当模糊,对于NI与GE的产品我们是可以看到与PLC的显著不同的,但在其它很多厂商的产品中并不能看到这种显著的不同。
  同时我反对的是不要误导广大的工程师们,让大家不知所从,以为PAC与当年的FCS一样是DCS、PLC、DAS等的终结者
2、取样误导:
1、您说的20项PAC与PLC的差异中有多达20条,而其中有15条是PLC已有优点,而且其中起码有7条其实是PAC的弱点而是PLC的优点。只有5条是可以说PAC的优点,这5条其实正是我在前面所说的PAC应对的是20%的应用范围。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只有NI公司才有的优点,贵公司的产品可有实时数据分析能力?可接入虚拟仪表?
2、而且更晕的是软逻辑厂商对于你们的观点是不是认同?
3、软逻辑开发软件的开发商开发软件并不是为PAC开发的而是为PLC开发的,这一点不应移花接木。把软逻辑开发软件加上硬件就可以号称是PAC了?那这样全世界可能有50%的小型PLC都符合您的要求,因为大家都使用的是软逻辑。
4、NI公司的PAC与各位不同的地方在于软件的整合能力,其最强的地方在于软件部分,将PC的软件与PLC的逻辑软件整合在同一个开发平台上。
5、至于说PAC可以通过网络数据的加密来实现安全性,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真正的问过KW公司?起码我所知的是没有的,退一万步说PAC可以加,PLC不能加吗?
用这些观点来区分PAC与PLC是完全不正确的,太过于片面。

PAC= PC + PLC,包括软件和硬件

其它的都在前面有所点评,这里不再一一讲解了。
我再重复一次我的观点:
1、软逻辑开发软件包括KW、ISAGRAF、一方梯队、3S等开发的软件都是为软PLC提供的,与现存在的大多数软PLC结构完全一至。
2、我不否定NI公司、GE公司在PAC上面的努力,他们确实做到了大多数PLC不同的功能,可以独立成一种产品,而其它大多数的厂商的产品并不具备这种特性,包括在软件方面的整合,和硬件方面的兼容性。所以我认为这部分产品不应将PAC这池子水搞乱.
3、PAC将是PLC、DCS、FCS等各种产品的有机补偿,对于8:2原则,目前还是成立的,PAC将可以很好的为20%的需要较复杂功能的用户提供服务。
4、未来控制系统的整合正是我们研发努力的方向,包括DCS、PLC、IPC、FCS等,已有相当多的此类产品出现,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东芝公司的下世代综合控制系统就已将这几个系统整合在一块,但这是不是就是PAC呢?我个人认为不是,同时东芝公司也没有自称这就是PAC,不过它在很大范围上已包含PAC的大多数功能和优点。
再次感谢广大IPC厂商技术人员与我的交流,在技术交流上面可以争可以吵,但争论完后希望不要记仇,那样就失去了技术交流的目的。
  我希望能在工控网内看到一些比较高水准的辩论,世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在争论的时侯,我可能会极力维护我的观点,你也会极力维护你的观点,但在争论过程后,双方都会对对方的论述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对否错否不是关键,我相信双方都不可能争得某一方低头认输.关键是观众、参与者能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学习到一些知识,能对对方的观点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欢迎如火先生、谢先生、JackyXie、GaryLin来深圳到我这边来做客,大家大可一边喝酒一边争论争论,未来控制系统的发展。

楼主:
在争论了很多技术细节后,我想已经有几点超出了PAC定义的产品范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PLC的定义,就可以知道上面所争论的优点是否更贴近于PAC,笔者并不是说PLC要被PAC替代,就像下图所示,PC、PLC、PAC都有其特点、定位,实际上,图中PAC与PLC的的界限要模糊很多,不管从技术、应用,它们都有很多交叉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争论了很多“对于一个技术需求哪个能实现”的原因。有很多方面,PLC和PAC都可以做到,只是是否勉强、是否是弱势。在各大主流PLC厂商纷纷推出自己的PAC产品时,市场是无法拒绝PAC的。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PAC的定义: ARC研究机构的Craig Resnick给PAC的定义: 1. 多域功能(逻辑、运动、驱动和过程)——这个概念支持多种I/O类型。逻辑、运动和其他功能的集成是不断增长的复杂控制方法的要求 2. 单一的多学科开发平台——单一的开发环境必须能支持各种I/O和控制方案 3. 用于设计贯穿多个机器或处理单元的应用程序的软件工具——这个软件工具必须能适应分布式操作 4. 一组de facto网络和语言标准——这个技术必须利用高投入技术 5. 开放式、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和技术标准与规范必须是在实现中开放的、模块化的和可结合的。
就象上图和或王工所说,PAC是为解决“20%”的应用问题而设计的,它结合了PLC和PC两者的优点。在ARC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世界概览”研究中,更详细的解析了PAC的五个主要特性。这些控制器特性是通过定义软件的能力来实现其功能的。 1.“多功能性,在一个平台上有逻辑、运动、PID控制、驱动和处理中的至少两种以上功能。”除了为了实现特殊的协议如SERCOS要对I/O做一些改进;而且软件还能提供逻辑、运动、处理和PID的功能。例如,运动控制作为软件控制循环,它能从正交编码器上读取数字输入,执行模拟控制循环并输出控制设备的模拟信号。 2.“单一的多规程开发平台使用通用标签和单一的数据库来访问所有的参数和功能。”由于PAC是为更为高级的应用如多功能而设计的,他们需要更为高级的软件。为了能高效地设计系统,软件必须是单一的集成化软件包,而不是多种分离的软件工具,这些软件工具在工程上不能无缝地协同工作。 3.“通过结合IEC61131-3,用户向导和数据管理,软件工具能设计出在跨越多个机器和处理单元的处理流程。”简化系统设计的另一方面是具有高级的图形化开发工具,利用该工具可以使工程师很轻松地把处理的概念转变为能实际控制机器的代码。 4.“开放的模块化构架能解决的工业应用可从控制分布于工厂机器到加工车间的操作单元。”由于所有的工业应用都需要有高度的定制特性,所以硬件必须是模块化的以便工程师们可以选择合适的部件。而且,软件也必须能让工程师增加和拆除模块以设计出所需的系统。 5.“采用已有的网络接口标准,语言等,如TCPIP,OPC&XML和SQL查询语言。”能和企业的网络通信对于现代化控制系统是非常关键的。尽管PAC包含有以太网接口,但是为了要把设备和工厂其它系统无问题地集成在一起,通信软件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F:
我感觉如火同志一直在跑题,我们再确认一下论题:
1、PAC这种产品有其独特之处,当然也有其存在的市场,我不反对它,相反,在PAC的浪潮中,我也一直对其表示相当的支持和关注,并认为其在一些边缘市场有其存在的价值。
2、我们讨论的是部分厂商的产品是不是PAC,或者说应不应该称其为PAC。
如果上面两个论点成立后,我们再来讨论相关的问题,我查过KW公司的整个网站并未见其称其产品是PAC!
原文如下:
   ProConOS® 是实时的,可多任务的,符合IEC并快速的PLC运行期系统。 以这样的方式,它被设计用来适用于几乎任何硬件。
   ProConOS® 能够与现有的运行期程序和固件包简单组合,使得PLC制造商提出了符合IEC 61131的系统,并且同时在其扩展中保持了他们自己的特征和性能。
  ProConOS# 嵌入式版本和ProConOS# Windows版本软PLC(SoftPLC)
  ProConOS® 可用于不同版本中。 通过安装ProConOS®,一个标准硬件平台或者一个特殊的嵌入式硬件平台将成为一个强大的PLC。
  ProConOS® 嵌入式版本,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可实时解决方案。ProConOS® 嵌入式版本由KW-Software适配到许多CPU组合以及实时操作系统。
  ProConOS® 软PLC(SoftPLC): 如果在Windows下一个工业PC可用于操作和监控服务,那么使用ProConOS®之后,它能够获得完全的PLC功能。 软PLC(SoftPLC)包括:
  ProConOS® Win RT,用于Windows 2000/NT/XP下的工业PC的具有强实时的软件PLC
  ProConOS® Win RT MC,Windows 2000/NT/XP下由运动功能扩展的实时软PLC版本
  ProConOS® Win CE,用于Windows® CE系统的可实时软件PLC
  网页如下:http://www.kw-software.com/global_scripts_kw/reload.jsp?template=mainTemplate&url=http%3A//www.kw-software.com/cn/products/27.jsp
 从上面看,KW的软件主要是供给大家做PLC的,不是做PAC的,或者说它没有PAC的任何特征!
 所以如果只是用KW、一方梯队、ISAGRAF、3S等公司的软PLC软件加硬件组成的产品,我认为其就是软PLC,否则的话那就抹杀了PAC的特点了,从而将一个全新的概念变成了抄作的题目,与前一阵子的纳米技术有得一拼了。
 什么样的产品是PAC,这一点如火在前面堆了这么多NI公司、ARC的论点,我也写了相当多的观点,我从不认为NI和ARC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起码这些观点比前一阵各位在坛子里面鼓吹的PLC的缺点与PAC的优势要正确多了,这样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楼主:
我感觉王工一直在跑题,我们再确认一下论题:

1、“一些边缘市场有其存在的价值“并不妥,试问哪个只能在边缘市场存在应用的产品能有各大公司的支持,纷纷推出各大系列、高中低档次不同的产品供用户选用?况且如果您调查一下,您会发现PAC已经有了较多的应用,而从PAC的发展来看也绝非“边缘”可以概括的。

2、我们讨论的不是“部分厂商的产品是不是PAC,或者说应不应该称其为PAC”,而是PAC产品的特点、应用、发展。本主题“PAC擂台”第一段已经说明“下面列举了NI、研华、GE Fanuc、鸿格、OPTO 22等部分著名厂商的最新PAC产品名称、技术指标、参数等,供大家认识、分析、比较,欢迎您发表自己的意见!”

   KW公司的整个网站并未见其称其产品是PAC,这并不奇怪,您说道“KW的软件主要是供给大家做PLC的,不是做PAC的,或者说它没有PAC的任何特征! 所以如果只是用KW、一方梯队、ISAGRAF、3S等公司的软PLC软件加硬件组成的产品,其就是软PLC,否则的话那就抹杀了PAC的特点了!”我也不同意您的观点,因为KW、一方梯队、ISAGRAF、3S只是提供控制算法,这在PAC或PLC产品的定义中是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在DCS系统中也有不少采用这些软件的。所以据此简单区分PLC与PAC没有任何意义。

    个人也比较同意谢先生的观点:”就算是許多人都要把自己的控制器稱作PAC, 那也是人家的自由, 用戶又不是瞎子, 他們有自己的判斷力, 這該交由市場機制來決定, 不是只有GE-FANUC/NI做出來的產品才稱作PAC,  重要的是PAC的定義是否真正能解決傳統PLC/IPC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問題, 爭論誰的是PAC, 誰的不是, 沒有意義的.”

    欢迎使用过PAC的用户发表自己的使用体验和看法。

网友J:
传统的PLC厂商使用PAC的概念来描述他们的高端系统,而PC控制厂商则用来描述他们的工业化控制平台;
PAC既可以支持软逻辑,也支可以持通用的语言编程,例如C、EVC、VStudio.net等等编程,还可以支持像Labview等等的编程语言,只要用户熟悉这种语言、用户开发使用方便就可以,可以很方便使用PAC这样的平台。
我认为软逻辑理所当然可以用在PAC中,KW的网站上固然没有提到PAC,只提到软PLC,但软PLC并不是不可以被称为PAC,只要这种软PLC具备PAC的特征。
“不同的硬件平台,同一个开发工具”,我倒是希望大家共用一个开发工具或编程软件,关键是可以解决用户的问题,要满足其实际的应用。

网友J:
不知王先生为何总要指出KW公司,其实我在使用时感觉KW公司的编程软件KW-Multiprog和ProConOS还挺好用,我的同事们也有如此的感觉,其多任务的方式用起来倒是得心应手,解决了以前用PLC的一些弊端,使项目程序架构有了很好的布局,而且加快了程序的开发速度。听说这个公司开发这些软件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网友F:
晕,我从未说KW的软件不好,并多次发文认为是KW是目前软逻辑罗件供应商中的佼佼者,并且也与KW公司的朋友有相当多次的交流.
同时我也多次说明PAC有其特定的市场.

至于说那家公司愿意将自己的产品叫什么,那是他的自由,因为PAC没有一个国标组织进行认证.
另外如火先生说有DCS产品上使用KW公司的软件,那就请举例吧.当然现在DCS\PLC\PAC本来就已边界不清,未来控制器的发展方向,我明天如果有时间再发一文上来,大家再评,有没道理,看一看起码也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
这个帖子到止为此,再论则是口水贴了.

楼主:
to:王工
DCS产品上,笔者到没有看到使用KW的,不过国内一家知名DCS厂商使用3S内核来实现其控制算法是笔者看到也亲自使用过的。

    芹菜所说“PAC既可以支持软逻辑,也支可以持通用的语言编程,例如C、EVC、VStudio.net等等编程,还可以支持像Labview等等的编程语言,只要用户熟悉这种语言、用户开发使用方便就可以,可以很方便使用PAC这样的平台。”,这一点相信对很多工程师有较强的诱惑力,在工程的移植上也会提供更多的方便之处。

网友K:
  十分有幸看到各位前辈的高论,非常感谢,希望这样的辩论再多一些,对我们新进之人很有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F:
如火同志说的是和利时用3S吧,那是用在他们的PLC产品上的。

网友F:
我写了一个<三十年控制器和未来十年控制器的发展>请各位过目,度讨论讨论,呵呵呵,不怕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8768
在国产PLC论坛

楼主:
和利时用3S的不只是其plc系统,而且包括其部分DCS系统,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应该是现在DCS中使用的。其实我们争论KW/3S算法在什么上面用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产品的定位是PLC还是DCS/PAC.

网友F:
是不是DCS,请看我的<三十年控制器和未来十年控制器的发展>!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8768

网友L:
小弟之前一直从事IT业,最近有幸随几个项目跨入了自动化行业的门槛,接触到了PLC、PAC、IPC……等等之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在做过几个项目之后,特别是经历这几次设备选型之后,我发现PAC真是一个好东西,他可以让我们之前所学的VB、VC还能派上用场。我们用这样类似的高级语言如:EVC、EVB.net编写的程序居然能够在这小小的控制器上运行,帮我们完成I/O的操作,并且就在控制器上就完成了数据运算、FTP、WEB发布、本地HMI、多点互联网通信等功能,跟我们之前进行PC程序开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关键是他的稳定性也出呼我我们的想象,更重要的是节省了大量的硬件投资。所以,拜PAC所赐,我们的项目做的不错,让我们这些刚刚接触自动化的人也有了很强的成就感。因此,我成了PAC的强力拥护者,他为我们这些后来之辈敞开的胸怀;当然也不是PLC不好,只不过我实在是没时间去学习它的知识。既然,PAC可以发挥我之前所学,那我为什么不跟随他呢?

网友L:
干嘛去争什么PLC、PAC、DCS……?不都是为了实现客户需要的功能吗?不都是帮你把你的想法变成现实吗?无非是看哪个设备能更好的实现你所想的功能、更能激发你的想象,当然最好更能节省投资和开发周期!所以,路有多条,走你自己最习惯、最喜欢的路就是了。当然,客户喜欢你,你就走的好;客户不喜欢你了,你要么放弃,要么换一条路就好了嘛……

楼主:
欢迎国内外各大PAC厂商展示自己的最新PAC技术和产品。(请侧重于技术方面,请勿发表纯粹广告,多谢配合!)

网友M(2006-06-01):
看了大家的讨论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诸位都是PAC研发人员吗?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我感觉好像有些PLC技术参数是10年前的了

比如:
“ 請您告訴我, 哪一家PLC廠商的產品是"多任務"的? 還有哪一家使用DOS/Windows系統的IPC產品具備有"實時"的功能? 新的PAC產品就可以達到這種要求, 舉例而言, 需要高速整合IO和運動控制的中小型系統須達到10ms以內的系統Cycle time, 10ms 以內是一般的PLC架構的門檻,

“當然一些想用高階語言編程的傳統IPC用戶, 則可以選用微軟公司的Visual Studio.net(EVC++/VB.net/C#.net)自行開發.

老大您用过PLC吗?您写过复杂PLC控制程序吗?

网友N:
看了各位大家的发言,真是精彩之极。小弟才疏学浅,但对PAC也颇感兴趣。看到王晟磊老师对PAC和PLC都颇有研究,在此,请教王老师几个问题。
1)用KW软件针对某种PAC开发的基本程序,可否无需修改的移植到其他KW核心的PAC控制器上?同理,在某款PLC上开发的程序换了其他的PLC是否也可以运行?
2)研华的ADAM-5550自称符合PAC的五点特性,您是否认为这款型号属于标准的PAC控制器?

谢谢!

网友O:
是因为搞不了真正的PLC,才炒PAC概念,该天我炒个APC(advanced programmable controller--高级可编程控制器或先进可编程控制器)的概念如何?APC的功能包含PAC和PLC,采用双CPU体系,一个CPU负责运行PLC的控制程序,另一个CPU负责通讯、文件管理、界面显示等,既能兼顾可靠性、稳定性,又能兼顾多功能性。这样一来,PAC的概念就过时了。
  王晟磊,我们一块来炒如何?我看你一个人也挺辛苦的,口水也不够啊!我们也列出APC的20个优点,PAC的20个不足,岂能输过一个市场分析员?

网友P:
to:东方剑
    你了解贝加莱的产品吗?你说的APC已经在贝加莱的产品中存在了,你们谁了解B&R的产品,B&R的PCC我个人认为是与PAC很类似,而B&R做PCC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PCC可用ANSI C,梯形图,ST,SFC等编程,使用x86的CPU,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分时多任务,每个任务最小的循环时间为1ms.APC620可以使用的WinXP EM的操作系统,最短的任务是10ms.
    我觉得国产PLC厂家可以学习B&R的产品特点,以及它的发展模式.非常值得借鉴.

网友F:
TO hppost:
KW的软件是软PLC软件,不是PAC软件:)
在一个平台上用KW的软件写的PLC程序自然可以移植到另一个用不同硬件平台的系统内,否则KW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实际上,因为两个不同平台的资源文件不同,如果不是一家公司开发的PLC系统,那就需要做一些修改才能在另一个硬件平台上运行。
研华的ADAM-5550还是让研华的同志们谈吧。

TO 东方剑:
关健是炒完APC后,其它厂商都改称呼叫APC了,光是改手册都要花费很多人力,呵呵呵,没这么多人力啊。
记得2000年的时侯,德维森把自己的控制系统PPC31系列叫TCS(柔性控制系统),结果到后来市场人员都搞不清楚如何和用户说了,又是PLC又是DCS又是PC的硬把一些老工程人员给搞晕了,后来我过后又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TCS的概念给淡化掉,大家更淡泊的认识控制现场的需要.
那时光改手册都花了半年时间,苦啊!

网友O:
能这样好啊!等都改成APC的说明书了,我们再炒回PAC,折腾折腾这些墙头草,看这些人到时又是如何嘴脸。

网友Q:
``````````至于吗?还用到嘴脸这么阴险的词语,哎~~~你就是专家``

网友G:
To:王晟磊,
許久沒看到您發言了, 果然一出手就不同凡響, 昨天上海PAC論壇時許多人都提到您, 一致肯定您在研發PLC產品上的執著與努力, 希望到時候在深圳論壇時能與您見個面, KW-software的方舟先生說您挺年輕的, 我們還不太相信, 呵呵, 中國的控制器行業有您這樣的青年才俊, 肯定希望無窮, 我們先拋棄口舌之爭, 一起投入研發, 才是正途, 東方劍先生您說是吧?

网友R:
呵呵,想不到用自己本名发帖还不行,不知哪位也叫方舟,联系联系。
我是KW公司的方舟,非常喜欢这个热贴。
看到大家对KW的热烈关注也很感谢!
有两点要声明一下:
1、日本横河公司的DCS(Stardom)采用了KW产品,参考网页:http://www.yss.com.cn/system/stardom.htm
2、KW软件并不是PAC或PLC的专有软件,目前在DCS,FCS,PLC,PAC,MOTION等250多个国际知名厂家上千种产品种都有运用。
十分怀念上次跟王晟磊先生的会谈,希望以后能加强交流,增强对KW的了解。
十分感谢谢先生和芹菜对KW的支持

网友F:
謝先生:
您好,欢迎来深指导工作.
PAC的这个话题我也不争论了,按目前的进度,我新一代的大中型控制器包括所有的软件,可能要明年才能出来,目前正在做一些设计工作,到时一定请各位专家多多指点

网友S(2007-07-12):
关于王先生谈到的 “PAC运算的时间间隔一般都不稳定,很难用来完成一些对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很高的地方”。如果用户对PAC可靠性有更高的需求,从NI的PAC平台来说,有CompactRIO系统,将运行在CPU-实时操作系统-驱动层的软件决策控制,放在背板的FPGA芯片,可达到25ns的响应时间,而实现更高等级的确定性。

网友T(2008-04-23):
找的就是它顶下~~~~~~~~~~~~~~

网友U:
巨头们的讨论令我十分受益。

网友V(2008-06-10):
主要技术特点归纳
厂家 产品型号 类型 内存大小(MB) I/O 结构 智能I/O 高密度IO模块 最大本地IO模块数 编程方式 带HMI的集成开发环境 集成以太网 开放的通信协议 集成的运动控制

Automation Direct DL205 PLC 14.8K 本地, 远程 否 是 8 LL, stage 否 否 是 否
GE发那科 PACSystems Rx7i PAC 10M 本地, 远程 否 是 16 LL, IL, ST, C 是 是 是 否
GE发那科 PACSystems Rx3i PAC 10M 本地, 远程 否 是 16 LL, IL, ST, C 是 否 是 是
NI PXI/Compact PCI PAC PC 本地, 远程 否 是 18 图形 是 是 是 是
NI Compact Fieldpoint PAC 嵌入式 远程 否 否 8 图形 是 是 是 是
NI Compact RIOIO PAC 嵌入式 本地, 远程 否 是 8 图形 是 是 是 是
Opto 22 SNAP-PAC-S1 PAC 16 底板,远程 是 是 无 流程图,脚本 是 是 是 是
Opto 22 SNAP-PAC-R1 PAC 4 远程 是 是 16 流程图,脚本 是 是 是 是
Phoenix Contact Automationworx 远程IO 基于PC的远程IO 远程 否 否 无 IEC 61131-3 是 是 是 是
Rockwell AB CompactLogix 1768 PAC 2M 本地 否 是 16 IEC 61131-3 是 否 否 是
Rockwell AB ControlLogix 1756 PAC 8M 本地 否 是 16 IEC 61131-3 是 否 否 是
Rockwell AB FlexLogix 1794-L34 PAC 512K 远程 否 否 8 IEC 61131-3 是 否 否 否
倍福 BC9000 远程IO 64K 本地, 远程 是 否 无 IEC 61131-3 是 是 是 是
倍福 BC9050 远程IO 48K 本地, 远程 是 否 无 IEC 61131-3 是 是 是 否
鸿格 W-8x31 PAC 嵌入式 本地 否 是 7 IEC 61131-3 否 是 是 否
欧姆龙 CQM1H PLC 15.2K 本地 否 是 11 LL 无HMI 无 无 否
欧姆龙 CS1 PLC 1M 本地 否 是 10 LL 无HMI 否 是 是
三菱 Compact FX3U PLC 64K 固定的IO 否 否 128 LL, IL, SFC 是 否 是 否
三菱 Modular System Q PLC 56K 本地 否 是 12 IEC 61131-3, C 是 否 是 是
施奈德 Quantum - Unity PLC 2M 本地, 远程 否 是 29 IEC 61131-3 否 是 是 否
施奈德 Premium - Unity PLC 640K 本地, 远程 否 是 11 IEC 61131-3 否 是 是 是
万可 Wago IO System 750 远程IO 128K 本地, 远程 是 否 无 IEC 61131-3 无HMI 是 是 否
西门子 Simatic S7 317-2 PLC 1M 本地, 远程 否 是 8 IEC 61131-3 是 否 否 否
西门子 Simatic S7 416-3 PLC 5.6M 本地, 远程 否 是 16 IEC 61131-3 是 否 否 是
研华 ADAM 5510 PAC 640K 本地 否 否 8 IEC 61131-3 否 是 是 否

网友W:
这个需要顶下,嘿嘿,不错呢 ,非常实用!

网友X(2008-07-31):
泓格、研华、NI、KW的人还有德维森的王都来了,难怪会这么火!

网友Y:
引用 网友V:
主要技术特点归纳
厂家 产品型号 类型 内存大小(MB) I/O 结构 智能I/O 高密度IO模块 最大本地IO模块数 编程方式 带HMI的集成开发环境 集成以太网 开放的通信协议 集成的运动控制

Automation Direct DL205 PLC 14.8K 本地, 远程 否 是 8 LL, stage 否 否 是 否
GE发那科 PACSystems Rx7i PAC 10M 本地, 远程 否 是 16 LL, IL, ST, C 是 是 是 否
GE发那科 PACSystems Rx3i PAC 10M 本地, 远程 否 是 16 LL, IL, ST, C 是 否 是 是
NI PXI/Compact PCI PAC PC 本地, 远程 否 是 18 图形 是 是 是 是
NI Compact Fieldpoint PAC 嵌入式 远程 否 否 8 图形 是 是 是 是
NI Compact RIOIO PAC 嵌入式 本地, 远程 否 是 8 图形 是 是 是 是
Opto 22 SNAP-PAC-S1 PAC 16 底板,远程 是 是 无 流程图,脚本 是 是 是 是
Opto 22 SNAP-PAC-R1 PAC 4 远程 是 是 16 流程图,脚本 是 是 是 是
Phoenix Contact Automationworx 远程IO 基于PC的远程IO 远程 否 否 无 IEC 61131-3 是 是 是 是
Rockwell AB CompactLogix 1768 PAC 2M 本地 否 是 16 IEC 61131-3 是 否 否 是
Rockwell AB ControlLogix 1756 PAC 8M 本地 否 是 16 IEC 61131-3 是 否 否 是
Rockwell AB FlexLogix 1794-L34 PAC 512K 远程 否 否 8 IEC 61131-3 是 否 否 否
倍福 BC9000 远程IO 64K 本地, 远程 是 否 无 IEC 61131-3 是 是 是 是
倍福 BC9050 远程IO 48K 本地, 远程 是 否 无 IEC 61131-3 是 是 是 否
鸿格 W-8x31 PAC 嵌入式 本地 否 是 7 IEC 61131-3 否 是 是 否
欧姆龙 CQM1H PLC 15.2K 本地 否 是 11 LL 无HMI 无 无 否
欧姆龙 CS1 PLC 1M 本地 否 是 10 LL 无HMI 否 是 是
三菱 Compact FX3U PLC 64K 固定的IO 否 否 128 LL, IL, SFC 是 否 是 否
三菱 Modular System Q PLC 56K 本地 否 是 12 IEC 61131-3, C 是 否 是 是
施奈德 Quantum - Unity PLC 2M 本地, 远程 否 是 29 IEC 61131-3 否 是 是 否
施奈德 Premium - Unity PLC 640K 本地, 远程 否 是 11 IEC 61131-3 否 是 是 是
万可 Wago IO System 750 远程IO 128K 本地, 远程 是 否 无 IEC 61131-3 无HMI 是 是 否
西门子 Simatic S7 317-2 PLC 1M 本地, 远程 否 是 8 IEC 61131-3 是 否 否 否
西门子 Simatic S7 416-3 PLC 5.6M 本地, 远程 否 是 16 IEC 61131-3 是 否 否 是
研华 ADAM 5510 PAC 640K 本地 否 否 8 IEC 61131-3 否 是 是 否

这都是带软硬件的控制系统??

网友Z(2008-12-06):
很不错啊  学习  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