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电机的电子齿轮问题

楼主(2006-04-27):
我现在手上的三菱电机,资料上是检测器是131072p/rev.我就想不通了,我觉得应该是编码器做的是32768线,然后经过4分频,可是想想怎么能做那么多线呢,我就打电话问上海三菱,他们那人说这是内部结构问题,他们也不知道,有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是几线的编码器呢,或者说根本就不是用线来算的啊.

网友A:
2^15

楼主:
呵呵,2的15次方不就32768吗.不应该吧

网友B:
不是方波脉冲,是正余弦编码器,然后通过斩波方式进行细分,也就是进行电子和软件细分,编码器本身分辨率没有那么高...

楼主:
那131072p/rev就是经过斩波细分以后的了吧.那分频和斩波细分是不是一个概念呢,分频最多就4细分频啊

网友B:
不同的概念:
1、因为叫倍频科学些,呵呵,倍频信号是利用A、B方波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来进行4倍频的。。。
2、斩波细分(不同品牌的产品叫法会不同),就是将正余弦信号进行等差相位值对应数值的斩波,当检测信号等于该相位对应数值时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然后马上进行下一个等差相位值对应数值的信号比较,这样就把A相对应的正弦信号细分输出为一系列脉冲。也不知道这样讲能理解不,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语言,呵呵,当然也是人类,不只是人类而且是汉语,虽然语言组织的不好,但总归还是汉语的,呵呵,如果面对面,用笔一画我相信你就会明白的,我绝对有这个信心,呵呵,相信我,没错的。。。

楼主:
呵呵,斩波细分我是已经明白了.但是我想知道,我用的三菱电机到底有没有用到倍频呢,

网友B:
呵呵,一般伺服是都含倍频的,毕竟这样做能够提高检测分辨率哦,好象产品手册里有说明吧,我记得有,你仔细看应该能找到。。。

网友C:
to:樓主 凡夫俗子
四倍頻分割是在控制器 非在伺服系統 在亞系數控系統多用TTL訊號
解析能*轉速*1/60*1/1000= N( KHz ) 數控系統可接受訊號頻率 才會有電子齒輪這個參數設定

网友C:
to;凡夫俗子
你具有數控系統的廣度(國際觀) 你應該是搞歐系數控系統
正余弦信号是可任意分割 從1倍頻---1024倍頻 可在德國H--- 看到這樣資料 可惜他們也不太懂
相信我 我有這樣的能力 做弦波倍頻分割器 重要是均勻分割
有這樣的需求嗎 1/1000度 解析度
給我9000線sinewave 那麼將得到9000* "10" *4=360000
交個朋友 hanbird@panlin.com

网友:
“正余弦信号是可任意分割 從1倍頻---1024倍頻”
理论上是这样,当分割数比较高时,还是很考能力的。标准的正弦信号是1V,或11uA的,1024 分割,不要说精度,能保证重现性、稳定性已然很不错了。

网友C:
to:劉班主
标准的正弦信号是1V,或11uA ( 還有10m Vss )
"当分割数比较高时,还是很考能力的。标准的正弦信号是1V,或11uA的,1024 分割,不要说精度,能保证重现性、稳定性已然很不错了。" 你說的很對 多數能做編碼器或光學尺廠商 我也經常這樣問他們 如何檢驗做出來的精度 多數閉口不談
5/8我在上海浦東展覽 歡迎來交流

网友D:
看来你是想知道“131072p/rev.”的意思,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编码器分辨率相关的东西,我没记错的话,你手上有这个东东的,你打开驱动器电源,驱动器禁止掉,手动旋转一周,显示器上不就显示出一圈的脉冲数了?

网友E:
我也想知道131072P/REV 是不是就是转一圈就要131072个脉冲,另外,PLC发送脉冲个数与电子齿轮、电机走的圈数是一个什么关系,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因为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控制,走的位置老不对

网友:
"5/8我在上海浦東展覽 歡迎來交流"
我在北京,所以,交流不了了。我用过对1V信号1024分割的分割器,还真的是很麻烦,屏蔽差一点都会乱跳数。

网友C:
好東西 為何應用技術無法傳承 在技術手冊都有說明 賣你們的廠商都不會提供技術服務嗎
"我也想知道131072P/REV 是不是就是转一圈就要131072个脉冲" 當然不是 若以PLC提供100KHz feedback那電機轉速也僅幾十轉
為何叫電子齒輪 他就是倍頻分割觀念 這些你們不一定要懂但
"解析能*轉速*1/60*1/1000= N( KHz )" 這個一定要懂 在去參考技術手冊說明 還有控制器1脈衝對應長度的參數
to:劉班主
有些遺憾 不過明年北京數控機床展 我會參展 再交流 另外弦波對線材要求就很高 這一瞑婐也厙儠一些 孩卣咎傃 咎京 乾擾姊倔募乾世婐主拗像募 我想認識你這個朋友 上面有我聯繫方式

网友E:
TO:笨鳥慢飛
你跟我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PLC提供100KHz 那么电机转速要乖以电子齿轮才是对吗?

网友B:
to:笨鳥慢飛,您好!
“你具有數控系統的廣度(國際觀) 你應該是搞歐系數控系統”。。。 呵呵,首先我不是搞什么欧系数控的,当然亚系的也不是;我不具备啥广度,我只有作为中国人的大度(大肚---啤酒肚),呵呵,开了个小玩笑...您说的1—1024倍频正余弦信号目前不太需要,真的需要了会去用心研究研究,到时候有技术细节没准真得咨询您呢,先谢过了哦
"四倍頻分割是在控制器 非在伺服系統"???您这样的观点从何而来?您是说驱动器实际运算的编码器反馈值是没有进行4倍频的,是4倍频只是在控制器上才用?...
驱动器上一般都提供编码器的输出接口以输出给控制器做运算或监控,这个接口的编码器输出通常都有参数可以设定是否倍频输出的,如果在驱动器上没有倍频算法如何设定编码器输出呢?驱动器和编码器反馈之间的倍频通常都是由厂家固定使用的用户一般无法设置,用户设置的一般就是驱动器的编码器对外的输出接口是否倍频...
"解析能*轉速*1/60*1/1000= N( KHz ) 數控系統可接受訊號頻率 才會有電子齒輪這個參數設定"???..."解析能"能否改成"分辨率"这样我们中国人才更容易理解些,因为"解析能"通常出现在日文的编码器资料里...你的这个公式是能适合于电子齿轮比=1的情况下,电子齿轮数控系统才会有???应该不是吧?伺服驱动器几乎都有参数设置电子齿轮比的。。。不知道您说的哪种数控对应的哪种伺服才能出现只有数控系统才会有电子齿轮比这个参数设定的说法?您说的是不是机床数控专用伺服啊?。。。
另外请“笨鳥慢飛”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标准简体语言和大家通常认可的词汇,以方便大家阅读和理解,多谢。。。
倍频以及对正余弦信号的细分分割都是针对编码器反馈信号而言的,而电子齿轮比的参数设定是针对驱动器输入的控制脉冲的,两者一个针对反馈脉冲,一个针对输入设定脉冲。。。
电子齿轮比既然叫齿轮比就和传统机械上的机械齿轮有一定联系才这样称呼的。在没有电子齿轮比前通常在外部设定速度指令不变的情况下,通常通过改变电机轴输出侧的机械齿轮的比值来改变电机的转速,而通过电子齿轮比的参数值设定可以不加机械齿轮在外部设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灵活的改变电机的速比以匹配用户实际应用,由于是通过电子器件来实现的类似机械齿轮的速比变化所以称为电子齿轮比。就如“沈阳老宋”在其他贴中所言:电子齿轮比只能改变速比,并不具备机械齿轮的速比变化同时的转矩变化,所以在需要将电机输出转矩进行低速放大时还要使用机械齿轮才可以。。。
一己之见,有误请见谅并指正。

网友B:
to:笨鳥慢飛,您好!
“四倍頻分割是在控制器”。。。“還有控制器1脈衝對應長度的參數”。。。。
刚才又仔细地阅读您的回帖,发现您所说“控制器”可能就是我们大家说的“驱动器”,如上。。。"伺服控制器"也多出现在日系或中国台湾的伺服资料里,之所以称为控制器我想他们考虑除了部分驱动功能外也通常具备部分控制功能,我个人觉得称为伺服驱动器更恰当些,因为主要功能还是驱动,虽然伺服包括变频器都有驱动板和控制板,但这个控制板主要功能还是为了更好的实现驱动功能,即使有控制功能也是附加,所以整体上我们还是称为伺服驱动器更好些。。。就好比有MP3功能的手机我们只能叫手机不能管它叫MP3,呵呵,玩笑而已 “還有控制器1脈衝對應長度的參數”。。。。这个驱动器参数和电子齿轮比实际上是一个意义...

网友F(2007-07-25):
长了些见识

网友G(2008-12-01):
怎样知道编码器的倍频问题呢

网友H:
"怎样知道编码器的倍频问题呢 "

什么倍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