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人机界面求助

楼主(2006-04-27):
   我最近想用三菱FXPLC 和三菱F系列人机界面做个程序,其中一段是在人机界面上输入数据好修改设定值,想请问一下在PLC上的程序怎么做,用哪几条命令。谢谢!

楼主:
 我最近想用三菱FXPLC 和三菱F系列人机界面做个程序,其中一段是在人机界面上输入数据好修改设定值,想请问一下在PLC上的程序怎么做,用哪几条命令。谢谢!
我也想知道。有高手出来讲一下吗
!!!!!!!!!!!!

网友A:
就用寄存器即可

楼主:
 假如是好多数据的输入寄存器不够的情况下,怎么办/

网友B:
直接从触摸屏软件编程就可以,比PLC编程简单很多,想想哪个元件写直接编进去就可以.数据一般写入D,或M

网友C(2008-11-23):
yyght Xyyght
积分:1453
帖子:1021注册时间:2005-3-21 13:07:00 3楼 回复时间:2006-4-28 7:52:00 假如是好多数据的输入寄存器不够的情况下,怎么办/

可以用位组成寄存器呀如K4M100这就是一个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