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视觉传感器?

楼主(2006-04-27):
要寻找一个便宜一点的视觉传感器,2000元左右,用来检测细缝,0。5MM宽,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然后控制伺服电机停止,大家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先XIEXIE了。

网友A:
太便宜了,2万还行。

网友B(2006-06-01):
用激光传感器吧,能够设定距离,大于设定值就输出开关信号。不知是否可行。具体描述一下材料和表面平整度吗?

网友C:
2000元左右的也有,如你检测的精度不高,应该也可以做到.只是你的描述太简单了.另外不只是视觉传感器的问题,还有镜头,灯源也很重要.

网友D:
0.5mm的精度,可以解决。
但是,还要你表达清楚点,方便就联系吧,13826151806。

网友E:
2000买二手的都悬乎!

网友F:
只是检测隙缝有无到位的话,按照您这里的要求不能使用视觉传感器。
使用光纤或激光可以做得到。详细配置方案请联系本人。

网友G:
光电开关是不是可以?

网友F:
光电开关不行!

网友H(2006-10-31):
真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