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整流装置烧毁问题

楼主(2006-04-27):
我的一个用于翻转的电机(Y2DEJ160L-8/4-7/11KW),采用整流方式制动,AC380V/DC170V整流器老是烧毁,用两天就烧了,整流器的电源输入短路,造成开关跳闸。我的电机在使用时周围会有一个周期性的高温,每10分钟会有5分钟的高温环境(约70度),有时候在使用了一天后坏,有时候刚开始使用就坏。不知道什么原因,请诸位朋友帮忙?

网友A:
整流器和电机之间串了多大电阻,电机本身的电阻极小。整流器是用半波还是全波?电机额定电流是22A吧?DC170V就得串5~8欧的电阻。

楼主:
整流器是半波的。你说的电阻是指制动线圈吗?

网友B:
你的制动电阻配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