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6-04-27):
两台电机其中A台的电机速度是固定的,而另B台的电机上装一卷纸要送到A固定转速的电机上加工,由于纸的直径越来越小所以B电机的速度要越来越快,这样才能配合速A电机的速度.
怎么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请高手告诉我谢谢!!mengfanli1979@126.com

网友A:
B电机工作在力距模式下,仅保持一定的张力。

网友B:
很简单:保持线速度不变,即可同步。

网友C:
A电机是加工,还是收卷?
B电机是什么电机?有专用的收、放卷控制器,但他的工作也不过就是检测张力或线速度,保证一致

网友D:
怎么样才能保证线速度同步,各位大大们指导!
  鄙视说空话的,说大话的,说废话的。。。。。。

网友E:
V=R*Omega, 所以Omega=V/R
以简单的程序说明吧;其中Rmax是最大原始半径;K是单位转换因子;AIN(0)是通过电位计测得的位置模拟量输入

FORWARD AXIS(1) “轴一匀速转动”
loop:
R=Rmax-K*AIN(0)
CONNECT(V/R,1) AXIS(2) “轴二按比例V/R跟随轴一”
goto loop

如果知道材料厚度,也可不用电位计估算R的变化。

网友C:
"怎么样才能保证线速度同步,各位大大们指导!
  鄙视说空话的,说大话的,说废话的。。。。。。"

不知道要说到什么程度对你才算是实在的。
你有没有传感器测量半径?
有没有传感器检测张力?
如果你能得到张力,那么张力大了就加大B的速度,张力小了就减小B的速度,使张力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如果你能测到B的半径,则B的速度显然是与半径成反比的,根据的半径和A的速度,随时计算B的速度。

反正你的检测-调整周期越小,同步性能就有可能越好。

网友B:
怎么样才能保证线速度同步,各位大大们指导!
  鄙视说空话的,说大话的,说废话的。。。。。。

有点像乞丐强要饭似的!别人不给足够多的钱还要鄙视别人!
所谓好心人看来有点犯溅!
这就是技术论坛! 哈哈!

网友:
在A电机与B电机之间加一个张紧架,A电机速度增大,张紧架递升,A电机速度减小,张紧架下降,张紧架的递升与下降来控制电位器的电角度,电位器控制B电机速度,[A电机与B电机都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F:
强烈支持钟秀斌,现在技术论坛真的是世道变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拉,有时候在这里发言真的是犯溅。真是好像有多大好处,大家你死我活的做雷锋。还要挨着骂。帮主好赖还有1000元年薪(好像是吧),其他人都是瞎忙,靠工控网宣传宣传而已。还真的以为欠着谁的拉?该你的啊,要为你义务帮忙?

网友C:
"帮主好赖还有1000元年薪"

希望工程奖学金结对卡
捐助人 刘岩利
通讯地址:***************
邮编:******
捐赠号:110306005074

    您捐款的90%将作为助学金,由我们分别于每学期开学时发给获奖学生,用于学习和生活;您捐款的10%将用于希望工程的项目管理与行政费用。

获奖学生
姓名:赵**
性别:女
出生日期:97.11.12
年级:1
民族:汉族
省(区、市):内蒙
县(市、旗、区)**特中旗
学校名称:**特中旗**山灯塔小学
邮政编码:******
学生编号:110501*******
奖励标准:90元/学期
奖励年限:小学阶段

笨!

网友:
TO:刘先生:
对你充满敬佩!

网友G:
1000元年薪?嗬嗬,还不够几个国定长假的加班费啊。

网友D:
  首先声明一点,我不知道‘鄙视说空话的,说大话的,说废话的。。。。。。"这句话能伤害这么多人!所以收回我所说的,以后只看不讲!请各位所谓的‘前辈’们放心!在这里可以继续讲。。。。。。

  to:刘岩利  对你的人品充满敬佩  多余的就不说了

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见的多了就不怪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们的发言,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H:
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浮辊缓冲一下吧,然后用传感器检测浮辊位置变化调节B电机。我做过一个类似的,没有用编码器,就用一接近开关,碰到了减速,没碰到就加速,动态的平衡,也很稳的。一公司做类似的机构,前后去了十几个工程师,用的编码器,简直是搞死人了

网友I:
张力控制,具体如何实现,关注中

各位前辈,我们也不必和一只“猪”一只“发呆的猪”去计较了,伤了自己的身子,多不值得啊

to:猪
啥也不说了,好好学习做人吧,共勉

网友J:
这是张力控制问题,不是同步问题。

网友J:
非常想结识凡夫俗子,亦云人云,刘岩利
binbin_636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