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 用LED显示英文字母的模样

楼主(2006-04-27):
各位大虾!请帮忙告诉我在一般的数码仪表上英文字母是用7段数码管的那些段表示的?我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晕死,你自己比画一下吧,7段数码管,就是一个8字

网友B:
16段更好些吧。

网友A:
16段什么什么意思?麻烦你具体解释下好吗

楼主:
但一般的是7段的!,我的问题也就是英文26个字母用7段LED来显示的图形是什么样字!到下次我看到这些图形时我好能认出它们来,是不!

网友C(2006-07-30):
其实不是很难,自己可以仔细琢磨,应该能分辨出来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6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