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 control ON 时频繁烧充电快熔的问题

楼主(2006-04-27):
请教:我们这有两台同样的ACS800,其中一台经常在control ON 时烧充电快熔,而另一台就没有此问题,充电电阻经测量没问题,中间回路DC 电容未检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请赐教,一只快熔好像400人民币,都不敢control off了

网友A:
电容可能漏液短路了,检查一下

网友B:
电源质量怎样?

楼主:
电源质量应该没问题,因为两台设备是挂在同一电源上,电容漏夜短路,累了,得挨个把module拖出来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只要把原来ABB配的快熔换成普通熔断器即可,充电时有峰值电流而ABB配的熔断器反应太灵敏

楼主:
to allen_hxh:熔断器的选型是一问题,ABB要给更换为普通熔断器,但为什么另一台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D: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