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 PLC 时间问题

楼主(2006-04-27):
如何把某触点闭合的时间记录下来,即使触点断开后,所记录的时间也能保存以备他用。

网友A:
用掉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B:
right,pls,learn the book of mitsubshi

网友C:
是记录触点闭合的时间长度还是触点闭合的时刻?精度要求?

网友D:
把你所要时间记录的时间放在掉电保持寄存器中就可以了。具体寄存器的编号看编程手册。

网友E(2006-07-20):
触点闭合信号驱动一个有延时记忆功能的计时器(FX2N的好象是T246后4个吧),然后将计时器的数据传送到掉电保持寄存器里做累加就行了。

网友F:
到底是闭和的时间段,还是闭和的时刻啊

网友G(2007-05-07):
plc触点闭合的时实时间,与断开的时实时间相减,所得及闭合时间。用T C 都要考虑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