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40报警A0501如何消除

楼主(2006-04-27):
紧急求助各位大侠:
我选用的是MM440 18.5KW的变频器,电机使用的是15KW的。在起动前已经进行了电机辨识,但在起动时经常会出现A0501报警的现象(不是每次起动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将P0307和P0206设成电机的功率就可以了

楼主:
TO楼上的朋友:
MM440变频器参数206是个只读的参数啊,参数表上显示的是R0206.这个参数好像是不能设吧.请这位朋友能否说得更详细些.

网友A:
你是不是设成了矢量控制,你改成V/F看一下.

网友A:
你再把P0304 P0305 P0307 P0310设成电机额定值.

网友B:
建议咨询西门子技术服务热线8008104288

网友C(2008-03-08):
各位老师如何判断西门子420变频器出现A0501故障代码时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变频器发生故障?请多指教~~

网友D(2008-11-18):
       我在调试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在低速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在高速(频率设置成35HZ的时候,在加速到13-15HZ时),就会出现这个报错。我用的就是V/F控制。

网友D:
并且参数P0205是变频器的固有频率,是只读参数,怎么处理?

网友E(2009-04-10):
怎么处理的呢?速度总加不上去呀

之前还好,用过一段时间,现在总出现

网友F:
个人感觉西门子的变频器产品不是很稳定

网友G:
这个问题还是参数问题,,和设定的电机检测信号,控制方式有关系,,自己去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

网友H(2014-09-19):
引用 网友D:
我在调试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在低速的时...

请问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变频器才不会报警A05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