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脑与eview的通信

楼主(2006-04-27):
大家好,请问电脑与eview介面通信时用的哪一种连接线,是关于下载时用的那种连接线,我用一种电脑与TP270通信的连接线下载时,出现GOM端口2失败,是何原因,敬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当然是用EVIEW的数据下载线了,

网友B:
是你的COM口没有设置好吧?进入到EB500后弹出个界面上面有COM口的选择和传输速度的选择,你把COM口选择下试试

网友C: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D:
是你的COM口没有设置好

网友E:
MT5-PC电脑与eview介面通信时用的连接线,是关于下载时用的那种连接线.

网友E:
我用一种电脑与TP270通信的连接线下载时,出现GOM端口2失败?
TP270和EVIEW的线接线方式一样吗?也不想一想.

网友F:
我可以帮你电话:13532995757

网友G(2007-05-05):
电缆要对,COM口要选对.

网友H:
TP270和EVIEW的线接线方式不一样,赶快换.

网友I:
不要以为线是万能的

网友J:
你用的是EVIEW的文本还是触摸屏

网友J:
我可以告诉你下载线的制做方法

网友K:
自做下载线,PC的7,8,5接触摸屏的2,3,5

网友L:
设置不好

网友M(2007-12-06):
只有参数设置没问题数据线对就可以了

网友N:
 com1  不行  就 com2   一个个试试   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