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PCC01怎么用?

楼主(2006-04-27):
DVP-PCC01怎么用?
只一个按钮(ERASE)和开关(WR/RD)

网友A:
看手册呀,一看就明白的~^_^~

楼主:
谢了!我下午试好了,连密码也可以,设定M1086、D1086、D1087

网友B:
这是一个什么物件,有何用!

网友A:
相当于U盘,不过只能复制PLC内部的东东(包括PLC程序,M,D,文件寄存器等等),可以快速的将PLC里面的数据(包括PLC程序,M,D,文件寄存器等等)备份,或将备份在该模块里面的数据从一台PLC复制到另外一台PLC。原来的DVP256FM卡(类似于该模块的功能)只有EH才有,而这个模块台达全系列PLC都支持(连接通过编程口)。

楼主:
好象拷出、写入时,PLC不能在加密状态?

网友C(2006-09-19):
PLC主机在加密的情况下,当然不可對內存程序作被拷出或写入的操作,目的是要保证原始程序的安全性!

简述 DVP-PCC01 的操作步骤。
读出PLC内存程序(PCC01 <= PLC):
1. 将PCC01 读出/写入开关拨至RD
2. 将PCC01 插入PLC COM 通讯口,等待5 秒
3. 读取完毕”OK”灯号长亮
4. 拔除PCC01 完成读取动作

将程序写入PLC(PCC01 => PLC):
1. 将PCC01 读出/写入开关拨至WR,同时确认PLC 为STOP 状态
2. 将PCC01 插入PLC COM 通讯口,等待5 秒
3. 写入完毕”OK”灯号长亮
4. 拔除PCC01 完成写入动作

另外,PCC01 也可以對ES/EX/EC PLC作RUN/STOP的切換操作:
PCC01 针对DVP-ES/EX/EC 主机上没有RUN、STOP 开关之机种,可将PLC 做STOP、RUN 之功能,操作方式为:
当PLC 在RUN 状态,插入PCC01,PCC01 处于WR 模式,此时PCC01 无法写入数据,待PCC01 ERR/OK LED 同步闪烁30 秒内,按下RASE 钮,可将PLC 状态由RUN 切换至STOP 状态,此时,请重新拔插PCC01,
待数据传输完毕后,于PCC01 OK LED ON 30 秒内,再按下ERASE 鈕,即可将PLC 状态由STOP 回归至RUN状态。

楼主:
 deltaplc: 谢了
  我公司用它来现场程序批量写入,因PLC主机在加密的情况下不可對內存程序拷出,所以只能在PLC主机在未加密的情况下将程序拷出,再写到其它新PLC主机内,这样做新写入的PLC便成未加密状态,达不到安全要求,本意为了现场不用电脑批量写入PLC,要求写入后的PLC都为加密状态。寻求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