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校验具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4-27):
那位大虾能给我介绍一下五点校验具体是怎么回事~!谢谢应该怎么校验~!压力变送器呢~!

网友A:
零位+中间位+满量程。线性度校验,5点10点多可以。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这是仪器仪表线性度的标准效验通称,一般效验零点、1/4量程、1/2量程(中点)、3/4量程、满量程5个点,前提是默认该设备显示输出是工程认可的线性设备。对非线性或函数运算参数设备等,其5点效验通常是属于抽样效验,检验设备是否与标称参量相符。这里你主要需要清楚各个参量的一一对应关系,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测量值和理论值(或函数值)应该是在工程许可范围内一一对应的!
    测量最终,通过得到不同对应参量的误差是否在工程允许范围,达到最终效验设备是否合格的目的。

楼主:
那五点校验是不是给它一个标准压力然后测量它的输出电流呢~!比如说:量程是1000H2O我给它五个标准压力信号(0H2O、250H2O、500H2O、750H2O、1000H2O)~!看是不是和标准的输出电流一一对应呢?

网友B:
压变效验基本设备:
1.手操压泵1台;
2.2块标准压力表(符合效验等级);
3.符合效验精度的万用表或电流表、电压表;
4.相关软连管道、阀门等配套附件。
以上是自己配备的效验设备,如果有标准的压力效验台就更理想了,不需要这么麻烦。
首先在零压下效验零点,此时测量仪表的读数应该是4mA或1V,不对的话调节压变零位电位器;然后就是打开压泵管路阀门,先调节压力1/4量程,此时测量仪表对应8mA或2V(线性度的1/4量程),不对的话开始调整量程电位器,后面1/2、3/4、满量程依次下去。
languang,94你后面说的那样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嗷嗷感谢~!

网友C(2006-06-22):
上行程校验完后,还要校一遍下行程,即压力从105%向下降,校验100%,75%,50%,25%,0%五点。上下行程均不超差后,还要看回程误差合不合格。

网友D:
谢谢!受益很深。对我很有用。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压力变送器在安装前是否都要进行五点校验?

网友C:
那时必须的,保证仪表测量精准。

下面引用由飞哥0在 2006-4-29 10:05:00 发表的内容:
  压变效验基本设备:
1.手操压泵1台;
2.2块标准压力表(符合效验等级);
3.符合效验精度的万用表或电流表、电压表;
4.相关软连管道、阀门等配套附件。
以上是自己配备的效验设备,如果有标准的压力效验台就更理想了,不需要这么麻烦。
首先在零压下效验零点,此时测量仪表的读数应该是4mA或1V,不对的话调节压变零位电位器;然后就是打开压泵管路阀门,先调节压力1/4量程,此时测量仪表对应8mA或2V(线性度的1/4量程),不对的话开始调整量程电位器,后面1/2、3/4、满量程依次下去。
languang,94你后面说的那样了!--------------------------------------------------------------------------------------------

我印象里好像还没见过这么校五点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
通常,先校零点0%,然后校量程100%,校好后,再看其它三个点是否符合要求,如不符,则应该调整线性,调好后,再重新校验零点量程,交替进行。

网友E:
先按BTA说的那样做,检验好零点和量程。然后再按飞哥o说的那样,
做上行程,再做下行程,看每一点是否达到精度要求,而且还要看
回差是否在精度的1/2以内。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没事玩玩在 2006-6-26 10:42:00 发表的内容:
  先按BTA说的那样做,检验好零点和量程。然后再按飞哥o说的那样,
做上行程,再做下行程,看每一点是否达到精度要求,而且还要看
回差是否在精度的1/2以内。

我看着都犯晕。你重新再总结一下下。

网友E:
所谓5点就是:0%,25%,50%,75%,100%。对应的输出信号:4mA(1V),8mA(2V),12mA(3V),16mA(4V),20mA(5V)。
步骤是:
1. 校0%(校零点)
2. 校100%(校量程)
3. 反复校验,使零点和量程达到精度要求
4. 校验上行程: 0%,25%,50%,75%,100%,每一点的输出都要达到精度要求
5. 校验下行程:100%,75%,50%,25%,0%,每一点的输出都要达到精度要求,并且上、下行程同一点的输出之差不能超过精度的1/2。

网友C:
我原来说的,好像一点也没提到啊?
补充:
下行程,即压力从105%向下降(必须要高于100%),校验100%,75%,50%,25%,0%五点
其它三个点如不符合要求,则应该调整线性。

网友F:
为什么要高于100%?

网友C:
从0%加到100%后就往下走,这时的100%处于上升或静止的状态,体现不出下行程往下走的趋势,所以加压时要超过100%但不要超得太多,以免损坏传感器,再往下走,这时的100%才是有下降趋势的下行程的100%。
不知这样解释行否?
不妥之处,大家指正,互学互勉。

网友E:
提个意见:这里的输入信号并非仅仅是指压力信号,请注意!
我想,BTA是拿压力变送器做个例子来说明问题的。

网友E:
另外,关于压力变送器调整线性的问题与BTA商榷。
对于传统的压力变送器(电子式),通过反复多次调整零点和量程,中间3点仍然超差的话,这说明膜盒的线性不好。这种情况的线性超差是不能调整好的,只能更换膜盒。---这是我的经验。BTA能否说说能够调整好的经验?
对于智能变送器,膜盒的线性化数据已经存储在传感器内部的EPROM上了,无须调整线性。
不妥之处,请指正!

网友C:
我确实是拿膜盒变送器来作的例子,其他像质量涡街雷达超声波什么不需要给压调校的因条件所限没校过,它们校验下行程时都不需要超过100%么?我不清楚。

对于传统非智能变送器1151,1751等,在其背面的控制板上有两个可调电位器,一个调阻尼,而另一个用红漆封着的用来调整线性。某版本的《仪表工习题集》上说调整线性方法是在50%处调线性电位器。感觉不太妥,就没试过。原来还在工厂时按照另一本书调线性,《EK系列过程控制仪表与1751电容式变送器》,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首先,确定该型号变送器的最大量程和所校量程之比,这里还需要一个数值,60%时的电压误差值,称之为x。
在量程之比为1:1时,得出线性修正系数为5x;
在量程之比为2:1时,得出线性修正系数为20x;
在量程之比为3:1时,得出线性修正系数为30x;
在量程之比为4:1时,得出线性修正系数为40x;
在量程之比为5:1时,得出线性修正系数为50x;
公式:上限电压值±线性修正值
60%时的实际值如果>理论值,公式用-号,逆时针调线性电位器;
60%时的实际值如果<理论值,公式用+号,顺时针调线性电位器。
以20x为例,x为+0.02时,即60%时理论值应为3.4V,实际值为3.42V,得出20x等于0.4,这个值称为线性修正值。因为实际值大于理论值,所以公式里用-号,5-0.4=4.6V,输入100%的压力,逆时针调整线性电位器,将输出调整到4.6V。然后重新调校零点量程,再看看线性,如还是超差,则再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合格。

呵呵,比较繁琐吧,可是绝对管用。线性不好我们都自己调。希望能让你更换下来的膜盒起死回生。

另:航天飞机都可能出问题,智能变送器也一样,在它线性不好时也可以人工调整,以Smar变送器为例,在手操器主菜单进入Trim (修正),点选Char Trim(特征修正),可进行五点逐项修正。别的智能变送器有没有此项功能我不知道。

不妥之处,大家指正,互学互勉。

网友G:
大家说得都很好,但变送器不同,现场情况不同,须以实际来对待!
我在QQ里建了个仪表论坛,欢迎大家加入!探讨仪表发展方向,交流仪表应用技术。为工业自动化作贡献! 群号码为:10457626

网友C:
请你提一个不同现场情况下,不同变送器的不同的五点校验方法好不好?大家来学习学习。

网友H:
从小加大.量程要求输出在0%25%50%75%100%,再变回来
看看线性.

网友C:
唉——,真精辟

网友I:
由于所有膜盒都存在非线性和分散性
在传统的模拟形压变下,只有线性电位器、零点、满度电位器可调,所以所谓的五点标定或多点标定是空话,只能是尽量满足而已。
但到了数字式压变出来后,有了数字式线性标定,可通过加压,如五点、十点、十五点等等看订货要求而进行多点标定。标定信息可以通过HART协议写入压变内的EEPROM内。同时包括:温度补偿的标定、静压补偿的标定。
个人认为这才是HART真正的用途
HART用来量程变更只是它的一个小作用
HART给生产变送器的厂家提供了一种高精度标定的平台(在同一精度条件下的膜盒)。 百特工控论坛:http://www.fbtc.com.cn/bbs/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