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04-27):
从论坛上看到过这样一道题目:要求设计一个继电接触控制的电路,有三台电动机,按一下按钮M1启动,5秒后M2启动,再过5秒M3启动。按一下停止按钮,M3先停止,5秒后M2停止,再过5秒后M1停止,我已经用设计出了梯形图语言,并在PLC上运行,但是不会用继电器设计,请教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你既然用梯形图编出来了,参照一下用继电器也应该能做出来。这不难,不过我现在不耐烦画图,有时间我再给你一个图。

楼主:
edm老师你好,梯形图中的时间继电器与继电接触中的时间继电器不大一样,我还是设计不出来,有时间您就指点一二,我这里谢谢您了,其他大虾们也别闲着,发表发表您的见解。

网友B:
请看看这个图,不知道是否正确,还希望大家讨论指正!!

网友C:
你的时间继电器选的不对啊.要选延时断开的.

网友D:
楼上的图有缺陷,在SB2常闭下应串KM4常闭,否则停止按钮不能放手.

网友A:
梯形图中的时间继电器和继电控制电路中时间继电器,二者的用法是一样的。都是线圈通电后,触头延时动作。
楼上的图基本上也达到了这个要求,但是要把左边的SB2换成KM4的常闭触头!

网友A:
还有就是,这个电路作为学习用,问题不大。要是作为实际的生产使用,还是有一些缺陷的。电路的连线看来还可再简捷一些,

楼主:
与KM3连接的SB2按钮用KM4的常闭点代替就行了是吗?确实可行,谢谢大虾相助。另外,您是怎样将电路图作为帖子发送的呀?谢谢

网友E:
这个图还有很大问题:时间继电器是不能长期通电的,KM1,KM2,KM3在工作时需要把KT1,KT2切除

网友F:
同意 edm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