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微波炉熔断器熔断?

楼主(2006-04-27):
一台海尔的微波炉,28L的,夜间使用时,一声“啪"的声音,经检查熔断器爆了,规格8A250V,指示灯、变压器、风扇、搅拌均没异常,最后锁定在高压电容器,将其拆下,其规格为2100WAC1.03uf,经测量电容值1.00微法,绝缘也正常,是否其奈压有问题啊?请各位指教,另外,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好像是双向二极管的元件,不知是何道理?

网友A:
不一定有问题,换一个保险管再试一次.

网友B:
我有一电动剔须刀,通电后电机就是不转,我用手发一下就转了,是不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C:
电动剔须刀里头好象就没电容。‘通电后电机就是不转,我用手发一下就转了’是电刷位置的事情。

网友D:
微波炉熔断器爆了,经常是炉门联锁开关的问题,试一下。

网友E:
不一定有问题,换一个保险管试一次.

楼主:
更换保险管还是不行,依然爆断,而且又发现新的问题:微波炉内的一台升压变压器中的一个抽头对地电阻0欧姆,奇怪的是,如果在电容器上只加这一根电源线,熔断器完好,不爆裂。但是,再加另一根线就爆熔断器。也就是电容器两端有电压就爆熔断器。到底是变压器的故障还是电容器的故障呢?电容器是韩国三星的。

网友F:
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好像是双向二极管的元件---就是一个高压二极管,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它,应该是击穿了。我修理过好几台微波炉,都是它击穿。不明白请电:0769-85394466转299余生。

楼主:
对,我用万用表测量过了,电阻很小,问题可能就是它了,明天上班我再测一下,确定一下,有问题我再和您联系

楼主:
TO阿波罗,真的就是高压二极管的原因,更换后就正常了,多谢阿波罗老师了

楼主:
求教阿波罗老师,那个高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