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零点

楼主(2006-04-28):
当旋转编码器与PLC连接后零点如何确定,我的设备有凸轮动作还有气缸动作,当更换编码器时如何快速恢复到正常状态

网友A:
你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增量型还是绝对型。

网友B:
你先说你用的是什么编码器!!!
本人承接PLC编程、设备改造(旧设备翻新)、及专业设备制造。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将提供给您最好的服务。如有需要请留言给我们。
  目前我们暂时只接广东地区的业务!!!
mail:leo.lue@163.com     lingguohua@126.com
QQ号码:438821048   108232784

  如果您的需要的程序较为简单,我们可以免费为你编写。

楼主:
绝对型的编码器,我主要是把编码器的零点作为设备运转时的零点,当编码器联轴器损坏时,恢复以前状态比较方便的方法

网友C:
绝对型的编码器有固定的零点位置的.

网友B:
有固定的零点位置,不过你也可以通过设置,改变他零点的停留职位

网友D:
加一个清零用的开关,

网友E:
     我暂时还没有用过编码器,所以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