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PT100的电流值,如何算出温度值?

楼主(2006-04-28):
我们买了个电流输出的温度变送器,能测到电流,但温度怎么与电流对应起来,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变送器有一个测量范围,如0-120度,而电流假如是4-20mA
那么,4mA对应0度,2mA对应120度

网友B:
变送器有一个测量范围,如0-120度,而电流一般是是4-20mA
那么,4mA对应0度,20mA对应120度。也就是说已经知道2个点的坐标,求直线方程!高中水平足够了!呵呵!

网友C:
   变送器有一个测量范围,如0-120度,而电流一般是是4-20mA
那么,4mA对应0度,12mA对应60度,20mA对应120度。也就是说已经知道3个点的坐标,求直线方程!初中水平足够了!真的!

网友D:
要用补偿导线接滴

网友E:
恩,的确如此!

网友F:
倒,怎么没人做几个点来句小学水平足够???呵呵

网友G:
通过测试其两线间的电阻值。再对其Pt100的分度表。

网友H:
要用补偿导线接滴,你能说细一点。

网友I(2007-03-08):
什么问题呀?问的有一点水平好不好?

网友J:
楼主的是温变:PT100的铂电阻上带变送器直接变成4-20mA,
有变送器就有量程,一般的温度量程有:0-450度,0-350度,
要看上面铭牌了,我们单位爱用0-450度,0:4mA,450:20mA,
线性关系推算了

网友K:
按量程计算

网友L:
用SCL或SCL2做个定标就可以了

网友M(2009-06-28):
-10~100℃对应4~20mA怎么推算?

网友N:
(-10,4)和(100,20)两个点的坐标,求两点所在的直线方程,再根据电流或温度值代入方程求取即可

网友O:
如果把问题描述的清楚,小学生用比例来求解也是很可能的

网友P:
人家是来问问题的,大家伙又何必这样刻薄了

网友Q:
为人要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