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压力变送器的选型

楼主(2006-04-28):
压力变送器的选型,主要是看哪几种参数?

网友A:
哈哈!
最基本的先要看测什么介质选择膜片,
压力范围,压力类型(表压\绝压\差压),
再就是工艺接口\精度等级\连接件材质\结构形式(是否防爆)
等等... ...

网友B:
选型时要看,量程、测量介质、工作温度、供电电压、输出信号、螺纹接口等.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A:
不用客气了,多多交流... ...

网友C:
传感器的选型要确认的参数很多如:测量介质(粘度、PH值)、量程、工作温度、供电电压、输出信号、螺纹接口、环境温度等. 针对传感器的选型提供一张表格,可能不完整网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