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安川伺服来替代欧姆龙已停产产品?

楼主(2006-04-28):
现有欧姆龙已停产产品如下:R88D-UT60V、R88D-UT40V、R88M-U1K315V1-S1、R88M-U2K030V1-S1两套伺服,想用安川伺服进行替代,但不知该如何选择,想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先多谢了!

网友A:
你电机分别是1.3kW和2kW 的。额定转速一般都是1500RPM的。关于额定转速在电机上应该有标记。根据这些信息你就可配相应的安川或其它品牌的伺服电机或驱动器了。
你机器是欧洲进口的吧?

网友B:
欧姆龙伺服就安川给做的,然后贴自己的牌子,你只要找到做安川的告诉他多大功率就完全可以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