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址寄存器

楼主(2006-04-28):
 请问三菱的寄存器怎么用,D,V,Z
关键是变址寄存器怎么用,就是V和Z的用法

网友A(2006-07-10):
d10z0=d(10+z0)

ld m0
mov k2 z0
mov k10 d10z0

结果是 d10z0=d(10+2)=d12=10
详见编程手册

网友B(2009-07-24):
编程手册上说的不清楚  我看的是Q高性能CPU的相关手册,只是局了个例子

但是具体说明没有  不过一楼的哥们儿说的挺清楚,感觉比手册强嘎嘎

网友C:
变址寄存器V和Z是16位的特殊数据寄存器,用于16位时如1楼所说;在用于32位指令时,Z表示低16位,V表示高16位。如:LD  DMOV  K200  Z1   所表示的是把常数为200的值寄存到V1  Z1里面。

网友D:
一楼说的很清楚了,有点类似于指针,使用得当的话,很能提高程序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