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不明白

楼主(2006-04-28):
为什么 HUB和交换器属于2层设备 而路由器属于 3层设备呢 能具体给我讲一下么  并且告诉我以下他们是怎么连接的 有什么规律 最好给个图 谢谢

网友A:
HUB 與 Switching HUB 都只能連接相同的網路類型, 例: Ethernet-Ethernet.
而 Router 則可用於連接不同的網絡類型, 例: LAN-WAN.

网友B:
能详说一下吗??
我听着好像在云里雾里

网友A:
我們常用的 HUB/Switching HUB, 都是指 Ethernet 的. 也就是只適用於 Ethernet Network 上面使用. 不論是哪個 port, 走的都 "只能是" Ethernet 的協議.

而 router, 則可以連接不同類型的網絡. 例如: Ethernet, ARCNet, AppleTalk, Internet... 各種網絡之轉接.

网友C(2006-09-27):
简单的说,hub和交换机可运用于相同网段的通讯,而路由器可将不同的网段连在一起实现通讯

网友D:
比如:如果你们的局域网只是需要一个网段比如只是【192.168.0.1、192.168.0.2、192.168.0.3。。。】那么hub和交换机就行了。如果需要【192.168.0.1、192.168.0.2、192.168.0.3。。。】和【192.168.1.1、192.168.1.2、192.168.1.3。。。】都有,那么路由器。

网友E:
好像明白一点了

网友F:
HUB属于一层(物理层)设备,它只能识别0和1,不能识别数据包内容。交换机属于二层(数据链路层)设备,它可以识别数据帧内数据与数据链路层有关的内容,如源MAC地址、目的MAC地址、帧类型和帧校验等内容。路由器属于三层(网络层)设备,它可识别与网络层相关的数据包内容,如源IP地址、目的IP地址和IP包头校验和等内容。HUB和交换机都是用来连接以太网,它们所连接的节点和网络一定是同一种网络。路由器是用来连接不同网络的,也可以连接不同网段的相同网络,一般用于连接局域网与广域网

网友G(2006-11-14):
看完了
发现明白了一点

网友H(2007-11-19):
看完了,明白了

网友:
关于这个以有伊优兄(mm??)说得对~~~这个跟ISO/osi7层模型有关~

顺便飘过~~

网友I:
只是大概知道些。。要进一步了解还得看书

网友J:
 伊优讲得好!长知识了!

网友K:
HUB只是集线器,而路由器具有服务器功能

网友L(2008-03-27):
hub和交换机可运用于相同网段的通讯,而路由器可将不同的网段连在一起实现通讯

网友M:
楼主是专做以太网的吗?
这都不明白啊

网友M:
现在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