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实现MCS-8051与S7-200的通讯

楼主(2006-04-28):
    我现在用MCS-8051单片机做了一个控制板,但不知怎样才能把这个控制板的信息传到S7-200上实现控制板的控制

网友A:
呵呵!我也想知道,
要是有高人贴点程序例出来就好了

网友B:
用串口通讯应该可以呀

网友C:
麻烦不在S-200,而在51。
S7-200最好用:
自由的:9600-8-无
接受量16个BYTE足够
只收不发,“坐”等收就是了
市面很多PLC的书都有举例

在51,用方式3,根据晶振计算准波特率
发信用“盲方式”,(不管收方“好坏”或存在与否)
总之每秒发出16个字节
程式在51的教科书也有

其实两项都是基本的东西
如果不成功,只是书本还没完全读通

S-200,51 最好先分别WIN-98的“超级终端”调试,
各自成功后才连线互通

网友D:
关键在51的通讯程序设计,用S7-200的协议格式即可,可以双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