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一下富士G11和P11的主控板是不是可以互换

楼主(2006-04-28):
大家好,我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富士G11和P11的主控板是不是可以互换?如不能,要怎么更改?

网友A:
0.4、0.75、1.5、2.2、3.7、5.5、7.5、11、15、18.5、22
这些容量的机型不管事G11,还是P11都是一样的
30KW以上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更换后是不是还要修改一下参数呢?

网友C:
G11和P11是一样的

网友D:
30KW以下进行电流设置,30KW以上10000号版本须功率参数设定

网友E:
不可以,保护值与检测值都不一样。除非你不管,坏了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