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讨长寿电烙铁的请进

楼主(2006-04-28):
   工具袋里的老上海50W内热烙铁已经跟着我4年了,其实还能用:三芯插头连着条耐热线,黑呼呼的胶木把上沾满了松香和机油,快要烧到尽头的铜头上塘满了锡。。。。。就是有些寒碜。有感情,不要扔,我对自己说。
   久闻长寿烙铁的大名我决定试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对自己说。花12元从电子市场买回的“长寿王”尖头50W外热式终于放在了我的工作台上,尽管是两芯插头、没有耐热线、热效率偏低、有些漏电。。。但起码-----看起来很酷,我对自己说。
   试刀的机会终于到了,我匆匆带着它赶到一家私营企业,老板告诉我,旋切机坏了,维修费不是问题,但要快。
  由于需要焊接焊一些连线我迫不及我的“长寿王”并通上电,10分钟后我开始在尖铜头上锡,再过5分钟我开始旱接却发现怎么也无法将锡、烙铁、焊件结合,而且锡条一碰上烙铁头就哗哗地往下掉,这我才注意原来才刚刚上锡的烙铁头仅几用分钟就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锈!我怀疑自己上锡做地不彻底又重新上锡了一次结果照旧,最后原本用半小时可以搞定的事在老大们的催促下我花了一个早上!
   终于完成了,老板见我满头是汉也不便说我什么,我收了钱扭头就走,后面老板在喊哎小伙子你的烙铁忘拿了-----我回头苦笑了一下:“那不是烙铁,是垃圾。”
   用长寿,你折寿!

网友:
你说的对是垃圾产品!

网友A:
我们要对垃圾产品说不!

网友B:
是不是假冒的

网友C:
有同感!特别是烙铁头不易吃锡,尖头的更甚。

网友D:
哈哈,顶,有同感,我的那把三块钱的跟了我十多年,烙铁头都换了十多支,用起来还是那么顺手。可现在呢买四十多块的“长寿”可就是不吸锡,我就是想不懂为什么叫“长寿”呢。现在终于明白了,放在那里不用不就“长寿”了嘛。哈哈....哈....

网友E:
这些情况我见过,原因如下:
 1。建议买35W以下的长寿烙铁,35W以上的没有好使的,主要是长寿烙铁头质量问题,在较高温度下容易“烧死”,即便把烙铁头往外拔出一些让烙铁头温度降低一些,往往也是不好使用。
 2。长寿烙铁最好买国内名牌的,价格不是很高,比如广州黄花厂的“高洁”牌的,35W以下的很好使。注意要买真品,假冒的特别多。
 3。长寿烙铁的关键部位在于发热芯和烙铁头。真品烙铁头是可以用磁铁吸引住的,假的吸不住。烙铁头千万不要用砂纸或砂轮打磨,尖头处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氧化后用干布快速檫净,然后沾些松香。尽量少用焊锡膏做助焊剂。在本地电压下(有的高达250V,有的低于220V),适当把烙铁头插入或拔出一些,以较长时间内烙铁头能够“挂”住焊锡,也就是烙铁头能有一部分焊锡留在上面而不是全部烧黑为宜。好的烙铁芯可以长时间工作,差的可能升稳很快,但很快也毁坏掉。
 4。买电烙铁不能单纯看外观,某单位买的南京某公司产的50W电烙铁外观很好,但是就是出现本主题说的情况,气死人。

网友F:
不要提倡‘把烙铁头插入或拔出一些’,这种情况烙铁芯的热量不能传递到烙铁头,芯子的温度会很高,对芯子寿命有影响。
选择烙铁的时候应根据工件大小、使用时间、工作频度(相当于暂载率)选择功率,尽量不要过烧。大的烙铁空烧时间长也影响寿命。
还有一种办法:使用恒温器,当然成本高了些。

网友G:
本人就用过很多号称防氧化的烙铁头,没几天就不挂锡了,晕。

网友H:
50w?太大啦!

网友I:
多准备几块潮湿的硬海绵,不挂时擦拭烙铁头

网友J(2006-06-22):
你的是冒牌,我的用了7-8年了很好68元

网友K:
依本人多年的电子维修经验,用于一般维修、焊接连线等等最好用30W到35W。
至于要焊大功率器件或者拆双面板配件则选用60W调温台。

网友L:
你买的是假货吧

网友M:
好的烙铁一天到晚用都不会坏掉.假的长时间用就不行.

网友N:
呵呵!你的还好还没烧,我买的一次都还没用到就坏了,通电才几分钟!我发誓有生之年再也不用长寿牌了

网友O:
本人就用过很多号称防氧化的烙铁头,焊了4根线就不挂锡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