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PID用法

楼主(2006-04-28):
我是新手,请各位大虾帮助一下,安川变频器中关于PID控制的选择有'偏差用D控制','反馈值用D控制','频率指令+PID输出,偏差用D 控制','频率指令+PID输出反馈值用D 控制',这几种用法有什么区别,其中的D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A(2021-09-17):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PID控制器使用这三种控制器:比例、积分和微分。微分项D是根据当前的变化率对未来误差趋势的最佳估计。虽然PID控制器有三个控制项,但有些应用只使用一个或两个控制项来提供适当的控制。这是通过将未使用的参数设置为零来实现的,并且在没有其他控制动作的情况下被称为PI、PD、P或I控制器。

网友C(2021-11-03):
D 微分向的控制,对于未来的控制状态的一个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