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等待!

楼主(2006-04-28):
各位前辈,小弟的毕业设计:Plc温度控制系统:
功能:温度数据采集器,用半导体或红外探头
信号输入:1路模拟量  ( 10位或8位)A/D转换
信号输出:1路开关量  220V市电
控制对象:热水容器,用电阻方式加温,范围:室温----100度
三位数字显示:整数2位,小数1位 误差《1度
我就学了 点CPM1A 问老师就叫我们天天看书.没办法!!急切盼望前辈的 帮助!!!

工控啊!

网友:
我帮你搞定,三菱或Siemens PLC,联系: hylotus@sina.com.cn

网友A:
畢業課題就上面的要求嗎?
應該沒有全面吧!
不難,但對學生而言肯定難了!
把你完整的課題發給我,應該可以給你搞定的!
afa_gu@taibeco.com

网友B:
這個應該比較好做

网友C:
恩,应该好做,看看资料就可以编的!

网友D:
有相关的也给小妹一份吧,真的急呀

网友E(2006-06-20):
毕业设计要自己做,第一次自己独立做个项目都要别人来,以后工作了,你可怎么办!我当年的毕业设计是单片机,我从没接触过的领域,最后还是做出来了。

网友F:
加油,一定要自己做,是对自己的挑战

网友G:
这么简单的一个小过程也要用plc,真不知道你们学校的老师是干什么吃的,一个温度控制器就解决的问题,搞的这么复杂,NND,这叫锻炼学生,去他MD,垃圾学校,请问你们的毕业设计课题有没有用坦克耕地的项目啊!哈哈

网友H:
   现在的大学生,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