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 PLC的一些问题!解答。

楼主(2006-04-28):
1、在此工控网上下载的PLC编辑软件确是下载后不能用的。(我也不知工控网什么原因)。可以去LG的官方网站:http://www.lgis.com.cn 或英文的网站上去。要是碰到网络维修,下载不了。可以打电话给各个办事处。
2、在STEP 7中。SIEMENS做主站。120或其它做从站,可以这样:在STEP 7,"HW Config"---Options---install New GSD.后在profibus-DP---Additional Foield Devices--Gerneral---GLOFA GM7 可以看到。另:光盘中的GSD文件用Notpad 打开。去掉里面的“Bmp”,在其前面加 ;即可。
3、若不成功。可以找我或反应堆(或打电话给各办事处)
4、加入成功后,在“DP-ID”在试加一下。你即明白了!(简单,还是较好理解)

楼主:
5、LG Master-K PLC 中是没有指针这个概念的。不过有相关对应的操作指令,你可以看看这两个:FILR  FILW

网友A:
请问一个问题,我公司一台设备用的是K1000的PLC有一个扩展输出模块RY4A,输出点直接接的24伏电磁阀,最近总是烧点,考虑是电磁阀启动时电流过大引起的,但设备来时就这么接的,现在接继电器隔离接不起,要100个左右的点,有没有其它的好办法

楼主:
6、Master-K 120S 的PID指令,手动调节的为指令 PID8,可以自整定功能的 PID8AT 。(在参数中,设置)
7、VB和PLC通讯。使用Mscomm控件,有LOAD 协议和LINK协议,CNET的又是另一种协议。

楼主:
最新研究成果:不知对不对,(没人告诉我,我自己想的)反应堆帮我看一下:
0001  1 word input (Ox50)   变频器容量
0002  2 word input (Ox51)   变频器输入电压
0003  3 word input (Ox52)   版本
0004  4 word input (Ox53)   允许参数写入
0005  5 word input (Ox54)   给定频率
0006  6 word input (Ox55)   运行指令
0007  7 word input (Ox56)   加速时间
0008  8 word input (Ox57)   减速时间
                         0001  1 word output (Ox60)  输出电流
                         0002  2 word output (Ox61)  输出频率
                         0003  3 word output (Ox62)  输出电压
                         0004  4 word output (Ox63)  DC BUS 电压
                         0005  5 word output (Ox64)  输出电源
                         0006  6 word output (Ox65)  运行状态
                         0007  7 word output (Ox66)  保护信息
                         0008  8 word output (Ox67)  输入端子信息

楼主:
0001  1 word input (Ox50)   变频器容量
0002  2 word input (Ox51)   变频器输入电压
0003  3 word input (Ox52)   版本
0004  4 word input (Ox53)   允许参数写入
0005  5 word input (Ox54)   给定频率
0006  6 word input (Ox55)   运行指令
0007  7 word input (Ox56)   加速时间
0008  8 word input (Ox57)   减速时间
                         0009  1 word output (Ox60)  输出电流
                         000A  2 word output (Ox61)  输出频率
                         000B  3 word output (Ox62)  输出电压
                         000C  4 word output (Ox63)  DC BUS 电压
                         000D  5 word output (Ox64)  输出电源
                         000E  6 word output (Ox65)  运行状态
                         000F  7 word output (Ox66)  保护信息
                         0010  8 word output (Ox67)  输入端子信息

网友B:
没有指针,呵呵。
呵呵,
那么子程序中,循环程序中,变量怎样传递阿,
有什么变通的法子,
烦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C:
采用间接寻址

网友D:
LG里边有"#D",类似于三菱里边的V和Z,比如:MOV 10 D100,MOV #D100 D200,结果是把D10(#D100)的数值传送到D200

网友B:
怎样让d200指向d12呢?

网友B:
明白了,就是:
move 8 m12
mov 12 m200
move #m200 m100
那么m100的值就是8了么,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间接寻址只能是D区,M区不支持!   #D 没有 #M

网友E:
公司里的一台设备,使用的是LG PLC的程序,其中有个伺服马达,每到晚上12:00左右的时候就不动作了,到早上7:00多的时候就好了,白天也没有办法查找故障的原因。对于这种问题,各位师傅,应该怎样去处理,请指教。

网友D:
东海之颠:晚上12:00-7:00是休息时间,禁止人员和设备工作哦.大家都休息一下不是更好么?不要处理啦,不然,操作工就骂你啦,呵呵.

网友F:
在里面被人设置啦.

网友B:
看看程序,现
如果有规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