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内存变量

楼主(2006-04-28):
各位大虾,小女子正在做关于组态王的毕业设计,题目是"组态王在污水处理泵远程监控中的应用",看了手册之后还是很迷乱,希望各位大虾给予指点一二,在此感激不尽。我看到演示工程中"反应罐液位"是定义为了一个内存实型变量,在画面上用了一个圆角矩形通过缩和反应罐液位进行了动画连接,运行时就能不停的上升下降。我也按照这样做,可是为什么不行???我怎么觉得我的内存变量都不能用。

网友A:
还得用脚本,便一个if....else 的hanshu

网友B(2006-08-21):
想得真天真,你还得在所在画面或者事件命令语言中编写脚本函数,才能使得动画成功

网友C(2010-11-02):
楼上两位的见解非同一般,领教

网友D:
先看看 亚控的演示程序怎么做的 再一个一个功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