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紧急求助!

楼主(2006-04-28):
我现在要调速一个小直流电机,要求调速范围相当大

楼主:
小型直流电机,只要能调节速度就行了,稳定性要求不高

网友A:
什么工艺,探讨一下,

网友B:
用电子调压器(可控硅调压器)--整流调速
很实用的

网友C:
你说的调速范围相当大究竟有多大,比值有多少

网友D:
多大的电机,励磁,电枢,?用于哪个方面,老兄说清楚吗?

网友E:
有现成的直流调速装置(可控硅的)也不贵。

网友F:
自己做一个PWM

网友G:
多大功率?电压多少伏?如是220V,500W以下我有现在的调速板。QQ:150287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