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双机冗余热备的问题!

楼主(2006-04-28):
现在使用1756-L55M24 1756CNBR/D、1756ENBT/A 1756-SRM/A做成双机热备系统
以上4个模块组成一个冗余机架。2个主 从机架都一样配置。
现在打开2个机架电源后,主机架CNB显示:PWDS ;ENBT显示:PWDS;SRM显示:PRIM
从机架CNB显示:CMPT;ENBT显示:CMPT;SRM显示:DISQ
上下机架模块均一样放置,FIRMWIRE也都刷成一样
CONTROLLOGIX5000的工程里冗余选项也打开。RSLINKS里面找到SRM模块也设置了自动同步。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请教各位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硬件SRM的连接光纤有问题吗?
CNBR的节点地址都得一样.

楼主:
回楼上的 连接光纤如果有问题,应怎么解决?
CNBR模块上的拨玛地址都是06。在NETWORX For Controlnet里面一个问6,另一个自动为7

网友B:
原因很简单,就是1756ENBT/A没有同步,使用一个交换机将他们联上

网友C:
1756CNBR/D为同一个号码,备用的会自动加一,1756ENBT/A也要为同一号码,在CONTROLLOGIX5000程序里,1756ENBT/A不用设置IP地址,1756ENBT/A的IP地址用RS232设置好直接插到机架上。在试一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