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YN1—10Z—0.1真空断路器相关技术参数及分闸时间如何调整

楼主(2006-04-28):
我厂的一台KYN1-10Z型真空断路器现测得分闸时间为52MS,比合闸时间还长,现要进行调整,可手中无相关资料,也未曾处理过,现请教各位前辈传授方法,在此先谢谢各位观注的朋友了。

网友A:
KYN1-10Z是开关柜的型号。调开距、超行程及调分合闸弹簧几个参数可以调节分闸时间:1、调整绝缘拉杆的螺栓可调整超行程;2、调整动导电杆的长度可调整灭弧室开距。

网友B:
不是这样简单的,有光线示波器吗,好象还要调同期哦!

网友C(2007-08-18):
都不是太全面。能告诉我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