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闸的颜色

楼主(2006-04-28):
     我们平常用的两相和三相刀闸为什么都是做成黑色,而不是黄色、红色或别的颜色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考虑过,肯定有其科学道理

网友B:
黑色的电胶木大概最便宜吧.呵呵

网友C:
嘿嘿~这个问题确实没想过。电器外壳是用一种叫电木(酚醛树脂)的材料制成的,我以前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那时候使用黑色居多。也有棕色的但一般用在插头插座及电器的内部构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