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6-04-28):
我将Y0与X1用线短接了,那是不是只要Y0一通X1就该通就应该RST M9呢?可是我监控了Y0有输出时X1并不通没有执行RST M9。这是什么造成的呢?我想实现当计数条件满足时就执行中断程序,使M9复位。

网友A:
我将Y0与X1用线短接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奇怪!
在程序中,你把X1換成Y0就可以了

网友B:
LZ
想要X动作完全可以用我们提供的DC24V去“碰”啊。另外EH PLC可以在软件强制X的。

楼主:
to guafa58:要是把X1换成Y0,我监控时发现Y0通时M9就不能被复位了,因为我看说明外部中断对应的就是X,只有对应的X通时中断才能执行的。
to PLC产品处:我没明白(想要X动作完全可以用我们提供的DC24V去“碰”啊)这句话。我想让程序执行满足条件时自动执行中断,不需要人为的去碰或按按钮。但外部中断号必需当对应的X通时才能执行所以我想让条件满足时X自动接通,不需人为接通。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因为我看西门子的Q0.0与I0.0用一线连起来,当Q0.0通时I0.0也就通了,为什么台达的不行,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呢?

网友C:
为什么不把X1换成C0常开试试,当计数条件满足C0闭合,RST M9复位

楼主:
TO饮水:我试过的,在主程序里可以但在中断里换成C0常开就不行的???我这个程序只是个例子,其实我就是想学会如何用中断。

网友D:
Y输出只是个开关,而X输入状态要映射到内部存储器也需要电源(24V),所以Y输出需接个24V电源,再去接X点,就可以控制X的关断了.我们经常将一台机器Y输出的高速脉冲接到高速计数的X输入点进行一些高速脉冲输出和高速计数的测试.

楼主:
TOyangyafeng:谢谢你的答复,虽然晚了点,不过还是要祝你五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