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多轴运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6-04-28):
我公司要组建一个多轴运动控制系统,用于工业配套生产,该系统应具备如下特点:可自己开发控制软件和完善系统,多轴可扩展性好,运动精度在3mm内,用运动控制卡或触摸屏加PLC加变频或伺服都可以。最好在上海有技术支持服务点。
联系:上海联洲机械设备公司 电话:02163172200 王先生
EMAIL:WANG2005JIA@126.COM

网友A:
多运动控制卡,控制器,13510574969,www.adtechcn.com
● 多轴运动控制卡
● 数控应用系统
● 机器视觉系统
● 车铣床数控系统
● NC伺服送料系统
● 印刷机专用控制系统
● 封切机专用控制系统
● 焊接机专用控制系统
● 激光切割雕刻控制系统
● 剪板/折弯专用控制系统
● 植毛/钻孔专用控制系统
● 步进/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B:
几轴?插补吗?什么负载?运动精度在3mm内?

网友B:
有进一步的技术要求吗?一起讨论一下阿

网友C:
我公司有个叫PA的品牌来推销过,你可以查查,看可不可以。

楼主(2006-06-21):
现在选用欧姆龙的PLC——CP1H,脉冲输出控制两个伺服和一个变频驱动器,具体:
变频实现工作台的旋转,一个伺服用于工作台的前后定位,还有一个伺服用于夹具的往复运行, 每一个轴的运动都需要行程的定位,
想了解程序的一般流程,涉及到系统的急停,暂停功能(停止现有运动,取消后继续从原来点开始运行)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D:
可与我联系 13776418979,wanglin318@hotmail.com
1、多轴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系统(USB、PCI接口)
2、激光扫描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