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和利时

楼主(2006-04-28):
请问在和利时的DCS的网络中真的存在网关--服务器吗?是不是容易引起雪崩效应,导致死机!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2006-11-16):
和利时七拼八凑的东西,不出事才是怪事,但出事出多了,加上网络的作用,现在想盖也盖不住了:

一、和利时和软件体系由三套不同国家的软件构成,兼容性不好,所以存在各个软件之间的衔接问题,运行中容易出现死机现象。
和利时的算法组态软件是德国Smart Software Solution公司的CoDeSYS软件的OEM版本,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MACS5,有Citect OEM的,控制器运行软件是加拿大的QNX。

二、和利时的控制器设计上使用INTEL的商用快速芯片,在参数或控制方案修改时增量下装次数不能太多,否则容易引起控制器处理困难,造成死机。

三、和利时的在线组态是骗人的,因为需要编译和重启控制器。
和利时的数据修改和下装非常不方便,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假如要增加一个测点,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硬件位号不能改变,因为一旦修改就会造成全下装,引起控制器停止运行,所有数据恢复初值。其二,要在控制器组态软件中,增加一个全局变量,一个由电量程转工程量量程的转换模块,然后编译、增量下装。第三步,在上位软件Citect中要增加一个变量标签,一个趋势标签,一个报警标签,编译通过后,重启主服务器、从服务器,再依次启动各个操作员站(客户机),至此新增测点才会生效。系统无法实时组态。厂家自己不敢在线修改逻辑。

四、在站间测点调用上存在问题,一个项目一般配一个以上的控制站,测点之间肯定有逻辑关系,和利时系统是通过建立网络变量来实现的,一是网络变量的建立过程非常繁琐,二是网络变量的通讯不可靠,三是通讯速率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以上是和利时系统的几大“优点”,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和其它原因不能一一列举,免得被人扣一个诬蔑的帽子!

网友B(2007-03-14):
真是外行看热闹。
1.任何DCS厂家都是由服务器的,你看看国内外各大厂家的资料就知道乐
2.网关和服务器是两个完全不搭架的概念,不要乱用,会犯法的:)。在DCS系统内,服务器不起网关作用,只作为一个实时数据服务器用。
3.什么雪崩效应,又乱用概念,最恨你们把新看到的名词,为了装高深,乱用。
雪崩效应通常第一个影响到的是I/O站的控制器,而且只要控制器负荷裕量足够,是不会有危险的。
4.请一定要区分网络负荷过大和死机这两个概念,可恨的是现场的运行维护人员经常喜欢用死机这个词,你们就是要把领导吓死么?!!!网络负荷大导致数据不刷新的原因很多,不单单是因为服务器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C:
高手赶快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D:
想提的问题,忘记了。 吸引你回贴了吧?呵呵

网友E:
感觉MACSV的组态没有浙大中控和霍尼威尔的容易上手,有点麻烦

网友F:
我也跟着凑合几句:
全当板门弄斧了。
跟我来说一句的帖。
软件的不足:
1。是的。
2。是的,但是比过去已经好多了。很多进口品牌系统压根就没有中文的控制组态界面,仅仅有中文的操作员界面。
3。你说的是MACS3吧?Citect的函数功能异常强大。CICode语言也强大,看来是确实比较复杂了。
4。没看懂。Codesys的严格来讲,没有数据库的,程序编完后下载了,Codesys的源代码在DPU中执行,计算机中那来的数据库同步?
DPU中运行的是QNX平台上的Codesys内核,要把实时数据传递给服务器或别的DPU(比如有关联点)。DPU之间的同步也不在DPU跟服务器连接以太网上,在机架的背板通过总线同步。冗余的服务器对之间的同步是在这个以太网上进行的,但是在服务器没有一个死机时,
2服务器之间仅传递极少的额“心跳”信号。真正大量的通讯是操作员站与服务器之间的通讯。
5。还是没看懂。
6。软件画面粗糙的是MACS5,自己开发的,就像画图板的等级,和利时不是钻也做监控组态软件的,MACS3内置的是Citect的OEm版本,画面是很强大的,15年的倒退好像没有吧,Citect是全球排名第4的,去年刚被施耐德收购,施耐德瞎了眼了,买了个15年前的技术?
硬件的不足:
1。确实是的,但是有点点隔离的IO模块,只是比较贵而已。
2。你讲的真对,不过Ab的1794,ABB的S800,GE的VersaMax,上海新华的XDC800,WestingHouse的Ovation都是这种架构,看来好像仅仅是和利时犯了个错误?
3。控制器不需要4个电源吧?控制器旁边插了4个电源不是代表控制器需要4个电源,还有种机架可以插6个电源呢,难道一对控制器需要6个电源?我靠,和利时也太次了吧,DPU功耗这么大吗?电源是分别供给控制,IO以及继电器的。只不过电源模块插在控制器的机架上了而已,和利时偷懒了,控制器应该用单独的机架,然后电源用单独的机架,人家就不会误会你来的,^_^
4。个人感觉,机柜布局相当的合理。看看其他家的风格再说吧。
5。还是没理解。和利时使用Dp通讯是要叫年费的,Profibus 会员组织必须要交年费的,包括中控虽然很少用Profibus的产品,也是Profibus会员企业,也是要交年费的。自己生产的产品支持DP通讯,一般需要购买Profibus DP芯片,该芯片主要由西门子生产,以ASPC3为例,每1000颗的采购价在100人民币以下,多的话还会更便宜。需要说明的,欧陆的也是买的,GE的也是买的,Omron的也是买的,ABB的据说是自己生产的,上海新华的XCU-Dp中的Dp芯片也是买的,价格吗,好像还算不上昂贵吧,一个高档单片机的价格。“和利时买下了西门子S7-300 系列PLC的CPU315-2DP通讯技术”,要致富高昂的软件费用,没听说过,任何Dp主站要想连西门子的315-2Dp,不需要向西门子掏1分钱,要求西门子提供315-2Dp的GSD文件就可以了。当然了,315-2Dp中还需要写一些Dp通讯的代码,很简单的,就几行而已。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数据库增加,没听说过,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网友F:
忘了提一下,本人至今是农林中专学历,但是网络与通讯还可以吧,虽然中专毕业再没进过课堂,但是还算考过国家软考 网络专业的陕西省第一,某段特虚荣的时间段,经常给自控的在读研究生上课,内容为工业网络与现场总线。同时是西门子官方网站的网络与通讯版块的版主,欢迎大家讨论通讯问题。
同时本人最近又打算学习下数据库,因为99年跟老板2人合作编写过完整的租赁与库管软件,(那时候农林中专毕业1年,)不想太过于荒废数据库,所以多少有一点点底子,顺着实时数据库大行其道的潮流,好好学习下工业数据库,侧重实时历史数据库,不再偏向商业数据库系统,欢迎大家指教,欢迎大家提供帮助,当然我也可以帮助大家,欢迎互相交流。

关于国产品牌的枪手之间互相攻击的话题,我看了太多,本都不想理,但是本人一直自认为知识分子(尽管学历很低),认为技术就是技术,可以理解有偏差,但是绝不能存在缪误,更不能自己都不懂,就乱扣帽子。

本人也不是和利时的,也不是中控或新华的,更不是西门子,ABB的,目前勉强算自由人,暂时靠给2家500强的外企做兼职顾问为生。同时建有冗余控制系统群14522662,勉强算简单知道10家以上的系统,同时熟悉3家PLC冗余机型和2家DCS,(水平大致处于各厂家内部资深技术支持的水平)。

看大家骂帐,要不是不堪入耳,要不就是在技术问题上瞎扯。
看起来还有头头是道的架势。

DCS生产企业要加强自身建设,尽快提高水平,省得被用户和对手骂来骂去的。DCS 枪手要提高自身技术素养,骂人要骂道痛处,不要骂出来的话,让人家看着象笑话,笑话我们不懂技术瞎扯。 DCS看官要名心清脑,加强自身学习,多了解,多探讨(和资深工程师),多动手,自然会明清如镜,笑看风尘。

网友F:
TNND,这次看来好像会被枪手们认为我站和利时的立场上帮腔去了,和利时是不是得得给我这个免费的站在你们阵营的“枪手”付点费用?

要不搞下平衡,下次我们来针对骂中控和新华的“无知和瞎扯”帖子做一一的反驳。

网友B:
跟一个
1.标签种类繁多,凡是用过SmartPro系统的人都知道;不过Hollysys的MACSV系统只有一个数据库
2.还是说的是SmartPro系统。现在在电力行业从05年开始都采用MACSV系统了。
3.忽然懒得说了,因为“我来说一句”说的有一些门道,但是不全面,《展翅飞翔》说的也不错,有自己心得,但是也不准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