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进制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6-04-28):
请问各位:如果我要采集模拟量,比如说是压力值,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我之前没有做过模拟的量的控制,就是模拟量经ad转换后是2进制的数值我想把这个压力值显示在触摸屏上需要做进制转换吧,2进制怎么转成10进制呢,是用bcd吗,我用的是三菱的plc?谢谢!

网友A:
你想错了,模拟量经过AD转换后的数值是十进制的。比如FX-2AD模块采集4-20mA模拟信号,输出的数字量是0-4000。0-4000对应的就是压力传感器的整个量程。比如0-1MPa量程的压力变送器与数字量的对应关系是
数字量        模拟量
0              0
4000           1MPa
最后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压力值,你可以在PLC中进行真实量与工程量的转化,也可在触摸屏中进行设置。

楼主:
谢谢了,能给我一个pid调整的实例吗?

网友B:
引用:
    利刃:  16:54:00
    你想错了,模拟量经过AD转换后的数值是十进制的。比如FX-2AD模块采集4-20mA模拟信号,输出的数字量是0-4000。0-4000对应的就是压力传感器的整个量程。比如0-1MPa量程的压力变送器与数字量的对应关系是
数字量        模拟量
0              0
4000           1MPa
最后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压力值,你可以在PLC中进行真实量与工程量的转化,也可在触摸屏中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