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什么是固定IP和动态IP

楼主(2006-04-28):
我刚入门对这方面的知识非常少,请知情者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每台计算机登陆互联网时都会有一个IP地址,如果每次得到的IP地址是变化的,就是动态IP,每次得到的IP不变就是固定IP。一般ADSL上网是动态IP,固定IP费用较高。还有真实IP和内网IP的区别。

楼主:
你们是做无线数传电台的码, 我有一个客户有一个点对五个点的项目想用无线的方式通讯距离在2公里中间有山100多米,
不想用GPRS或CDMA及有线的,用无线数传电台你有没好的方案呢,邮箱:sunny_xiao11@163.com

网友B:
如果现场情况允许,可以用无线电台.一个电台通讯模块大概不到2000吧,你还要向当地电台管理部门申请频段.这点比较麻烦.
还有,就是远程测控的通讯只是项目其中的一部分,现场数据的采集和控制也是十分重要的.你可以看看我公司的无线远程测控终端,集数据采集\通讯\控制\于一体,方便客户使用,而且提供二次编程的能力,专为远程测控项目开发.
www.vcontrol.com.cn
我的联系方式 010-82356272-865 禹菲

网友C:
不管是什么拓朴的网络,只要是tcp/ip就得有一个IP地址.IP地址的分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手动(固定),一种是自动(自动).手动就是自己知道IP地址后根据这个IP来手动进行设置.自动就是在不知道IP或不需要知道IP的情况下由DHCP来分配,由DNS来解析.这时需要知道域名,然后域名通过DNS被解析成IP地址.移动的网络也有DHCP和DNS.自动IP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动态决定IP,唯一好处是可以节省IP资源.就算是动态,在获得IP后的连接情况和通信情况都和固定IP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比固定IP多了一个分配和解析的过程而已.在断开连接后,曾被你使用的那个自动IP地址被移动收回,以便给其它人使用.而固定IP在你断开连接后,这个IP是不能被其它人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