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电机对驱动圆柱体旋转的惯量配比问题?

楼主(2006-04-28):
伺服电机对驱动圆柱体旋转
空心铸钢圆柱,直径900mm,高1100mm, 200kg, 使用200:1减速机,经过计算惯量为46kgm2左右,找不到松下伺服电机实现合理的惯性配比(1:15)?是不是只能用德国电机了?

网友A:
首先你需要考虑负载的响应是否要求很高,圆柱体本来惯量比较大,
如果你要求负载响应很快,那成本就很高了。。
如果是空心圆柱 ,那么内径是多少?
你计算的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