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大家讨论:变频器真能节能吗?

楼主(2006-04-28):
大家讨论:变频器真能节能吗?

楼主:
我现在一直怀疑,变频器是否节能

网友A:
是否节能,在低频下做实验应该知道,比如恒压供水,工频用泵与变频用泵所消耗的电能应该有所区别.

网友B:
变频是在调速和轻负载下节能的,风机水泵的轴功率和电机转速是个三次方的关系,也是说当电机的转速下降90%时,其消耗的功率是90%的三次方72.9%。
详细的可以打电话010-51292237-810免费咨询。

网友C:
可参考一下变频器的节能原理结合您的实际工况即可得出结论!

网友D:
冷若冰:
能否详细说说变频器的节能原理是什么吗?

网友E:
只要你需要调速,就可以节能

网友F:
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 变频器能节能是因为原来的系统有能可节,否则就是耗能了.

网友G:
我认为要看情况而定了,变频器有节能功能,但不是什么情况都行的